请教一下k110自旋不稳

楼主(2020-02-15):
小机k110打方向舵自旋到处跑,是不是因为十字盘不平,拉杆都是等长的我用卡尺测过了。难道是因为十字盘虚位?悬停的时候不跑偏,修正好以后,大概5秒不用动摇杆,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自旋不平是斜盘没有垂直于主轴。

网友B:
楼主方向和升降在一个摇杆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方向和升降在一个摇杆上吗

我的是美国手。油门摇杆和方向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旋不平是斜盘没有垂直于主轴。

版主大人,我再仔细调一下斜盘。我考虑是不是和主板不平和软海绵有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大人,我再仔细调一下斜盘。我考虑是不是和主板不平和软海绵有关系

有时候是主板也和主轴不垂直,先一个一个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是主板也和主轴不垂直,先一个一个排除

OK。多谢指点

网友(2021-01-11):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小机子多少都会有这种情况的,调看起来平了实际飞起来如果是慢慢转圈还是需要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