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黄铜活塞

楼主(2020-02-15):
准备做蒸汽机模型,用黄铜车了活塞和缸体,顺便把车活塞的过程录制下来,视频比较长(1个小时)没有剪辑,帮看看仪表车床怎么样。

网友:
车黄铜还是这刀纹?没有粗糙度可言了。(怀疑有“让刀”现象)

网友:
这精度能做活塞?

网友:
差得一塌糊涂,刀差,车床差。

网友:
车床太单薄了,车刀也有问题。

网友:
轨道刀具都没问题。怀疑你主轴轴承不行。然后走刀哪里自己想个办法改自动的。

网友:
看了下视频最大的问题刀装长了,刀尽量短装。你这大拖板是单轨的。装长了中拖板就是个杠杆,会严重共振!!!。听主轴声音也不太对劲,看不到结构用的那种轴承。车削加油是多此一举。这刀片加工黄铜起码可以用10小时以上。带个护目镜

网友:
没自动走刀?这刀有问题吗?

楼主:
没有自动走刀,刀是新买的数控刀

楼主:
似乎有让刀问题,车出来的件总是有一头大十几个丝

网友:
这个车床网上1400左右,这个价格不如买一个二手的0618了。

网友:
小车床真精致

网友:
楼主的车功还要继续深造啊!
另外黄铜很容易打磨光滑的。

网友:
没看到视频啊   这车出来刀痕也太明显了吧

网友:
还是换210吧

网友:
这车床好看不好用

网友:
最起码应该有个自动走刀吧!

楼主:
小车床都有个缺点,就是刚性不好,受力会抖刀

网友A:
这加工质量须检查主轴和拖板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加工质量须检查主轴和拖板间隙。

今天检查了一下拖板和主轴,确实存在间隙,把拖板间隙调好了,主轴还没找到工具调,调整后车刀纹比以前好了很多,没那么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