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改X3L

楼主(2020-02-15):
问一下大佬们,X3换侧板可以改成X3L吗?X3对电池尺寸要求太严格,感觉X3L那样的电池固定方式比较好。

网友:
某空有卖改装套件

网友A:
某宝有卖装套件(上面字打错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某宝有卖装套件(上面字打错一个)

那个套件,把斜盘改成中舵了,不太好

网友:
X3L布置上没X3好。纯粹为了布置下大电池,无奈之举。X3布线上更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套件,把斜盘改成中舵了,不太好

好的,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有卖装套件(上面字打错一个)

好得,谢谢,现在有个新问题,电机发热严重,不戴头罩悬停1分钟,电机烫手。铂金V3电调,15度进角。PWM频率32KHZ。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得,谢谢,现在有个新问题,电机发热严重,不戴头罩悬停1分钟,电机烫手。铂金V3电调,15度进角。PWM频 ...

一切顺滑的话,估计和电机品牌有关系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套件,把斜盘改成中舵了,不太好

X3改X3L不就改侧板 和底板,其他的都是,一样的。斜盘同样是微舵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得,谢谢,现在有个新问题,电机发热严重,不戴头罩悬停1分钟,电机烫手。铂金V3电调,15度进角。PWM频 ...

如果不是因为换电机齿后负载过大,把电调进角调小2个项目。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是因为换电机齿后负载过大,把电调进角调小2个项目。

是2桨改3桨吗,如果是马达齿用比原来2桨少1个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X3改X3L不就改侧板 和底板,其他的都是,一样的。斜盘同样是微舵啊

原厂X3L侧板没问题,但上面说的是淘宝有家副厂的改装套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厂X3L侧板没问题,但上面说的是淘宝有家副厂的改装套件

改装件斜盘也是微舵,只是尾舵机两边都是中舵而已,要看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2桨改3桨吗,如果是马达齿用比原来2桨少1个齿的。

还是2桨的,电机齿轮一般是多少T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2桨的,电机齿轮一般是多少T的,

如果原来没过热,现在过热,用的桨比以前长吗?如果没有比以前长,建议进角小2个阶段。

网友:
好像可以只换尾管、尾拉杆和皮带吧,不用换侧板

网友:
没必要改,X3原厂尺寸很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