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手抛米格改动力

楼主(2020-02-15):
改了个手抛,参考其他大神的方案。8520直推55桨,也不让出门,没法试飞,风也大。飞行重量57克,室内平飞可以,但室外有风悬。不行就换1020直推,但估计电池消耗太快,不能飞几分钟。

楼主:
对了,减重上也废了不少劲,能挖空的都挖空了,另外原有的防撞胶头3g左右,也换成epp锥头了。估计就算减重,也减不了太多了,还牺牲了飞机的刚性。大神们帮我看看,1020直推55桨合适不,大概多大推力,多大电流。我的接受机最大电流5a,不能烧了吧。8523空心杯怎样,没用过。谢谢

网友:
玩具米格

网友:
720空心杯+5cm桨就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减重上也废了不少劲,能挖空的都挖空了,另外原有的防撞胶头3g左右,也换成epp锥头了。估计就算减重 ...

继续挖,能挖掉的都挖,能减很多的重量,减重后强度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A:
720电机+55mm桨,150mAh锂电,可以飞10分钟左右。视频中的飞机空机26克,总飞行重量43克。
原来的手抛机是46克,改装后比原机还少3克。飞机试飞时又一次做筋斗没把握好高度,触地了,飞机没有任何问题,继续飞行。所以,不用担心飞机的强度问题,只要飞机够轻,强度就不是问题,动力也不需要太大。720空心杯电机+55mm桨的最大推力是23克,已经能让这个飞机飞得很轻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720电机+55mm桨,150mAh锂电,可以飞10分钟左右。视频中的飞机空机26克,总飞行重量43克。
原来的手抛机 ...

受教了,赞!!!

楼主:
太棒了,动力很足的样子。2s?什么动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棒了,动力很足的样子。2s?什么动力?

1806铃铛,3200KV

网友:
放心的出去飞吧,米格29和苏27的中央升力体结构是不错的,有风反而飞得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720电机+55mm桨,150mAh锂电,可以飞10分钟左右。视频中的飞机空机26克,总飞行重量43克。
原来的手抛机 ...

暴力720,带55桨,最大推力接近50g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减重上也废了不少劲,能挖空的都挖空了,另外原有的防撞胶头3g左右,也换成epp锥头了。估计就算减重 ...

1020不实用,8523带65桨,最大推力60g+

网友:
8520电机55动力杠杠的。这飞机很飘,很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