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升降舵。。。新手提问

楼主(2020-02-16):
请问各位大神,
有没有人玩固定翼升降舵的设置像我一样的。。
向上推,飞机升高,向下拉,飞机下降。
因之前一直玩四轴。。。思维固定了。
但看很多玩固定翼的大神,一般是向下拉,飞机升高。
个人感觉没啥影响。

网友A:
你是把升降舵和油门搞反了,四轴升降舵向上推是向前飞,这个你没反吧?这个没反就应该固定翼向上推升降舵向下,机头向下

网友:
只要你自己能适应,喜欢,就行。

网友:
我也是这样 好记 推杆抬头拉杆低头

网友B:
这个就是个习惯问题。我固定翼推杆下降,下压上升。直升机下压后退前推上前。 多轴就下压后退前推低头。感觉没啥问题。习惯了

网友:
哪怕你左手向左是抬头向右是低头都没问题
也不怕别人问你借飞机一试

网友C:
关键没法交流了,“拉起来,拉起来!”

网友:
真机,固定翼也是拉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把升降舵和油门搞反了,四轴升降舵向上推是向前飞,这个你没反吧?这个没反就应该固定翼向上推升降舵向 ...

油门倒是没搞反。。哈。。谢谢回复

楼主:
原来还有这么多模友没睡。。。感谢各位回复
继续。。。向上推爬升。。。哈

网友:
适合你自己就行,又不是开真机,不必雷同

网友:
玩就无所谓了。怎么开心怎么来

网友:
各位意见很一致啊,我也是觉得怎么舒服怎么来,喜欢就好,玩得开心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个习惯问题。我固定翼推杆下降,下压上升。直升机下压后退前推上前。 多轴就下压后退前推低头。感 ...

你这都是拉杆上升,没有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个习惯问题。我固定翼推杆下降,下压上升。直升机下压后退前推上前。 多轴就下压后退前推低头。感 ...

向前飞时候,直升机与多轴就是拉杆上升了,悬停拉杆当然后退了。

网友:
其实可以在遥控器中设置“正逆转”来更改相应的通道

网友:
我领导还油门是反的呢,个人认为如果就你一个人飞,无所谓,如果你飞别人的飞机或者别人飞你的飞机,调整一下通道反向就好了!
像我这种飞单位飞机的就要求用标准手,人多了飞机多了就要严格标准了。

网友D:
任何问题要一分为二的来看,当你正飞的嗨的时候,旁边有人喊把飞机拉起来,这时候你会在心里默数三下,对,我要把飞机推起来

网友:
向上推爬升,,,我跟你一样,,习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任何问题要一分为二的来看,当你正飞的嗨的时候,旁边有人喊把飞机拉起来,这时候你会在心里默数三下,对, ...

自己认为技术没问题的时候,别人喊啥都不要听

网友:
玩可以就是看一些书操作都反了有点别扭啦。还是建议模友适应过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关键没法交流了,“拉起来,拉起来!”

可以交流哈拉起来,可以理解为把飞机机头拉起来

网友F:
我们群就有一个和你一样的,我们称为奇葩手,那家伙竟然也学会了正常手法,结果是他能飞我们的飞机,我们飞不了他的飞机,晕!

网友:
其实无所谓哦,就是个习惯,但是按照一般情况来说是向下拉杆飞机往上飞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交流哈拉起来,可以理解为把飞机机头拉起来

自己玩没问题,飞3D特技时看到别人打杆,自己就得琢磨好久了,所有教程都不能直接用了。

网友:
最好按标准

网友G:
自己能习惯也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己能习惯也无所谓

感谢悟哥的回复。近期刷了你很多贴,对于新手的我,受益匪浅,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悟哥的回复。近期刷了你很多贴,对于新手的我,受益匪浅,再次感谢

感谢支持

网友:
这个……四轴里很多的设置也是升降舵往下拉,飞机抬头啊,直升机也是这个操作啊=.=虽然只要你顺手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们群就有一个和你一样的,我们称为奇葩手,那家伙竟然也学会了正常手法,结果是他能飞我们的飞机,我们飞 ...

这个太强了

网友:
其实这样玩完全可以

网友:
可以是可以,但是记住一点,操纵杆其实就是插在机背上的一根棍子,你一拉机头就抬起来了也有真飞机是推杆爬升的,因为操纵杆是从头顶上倒挂下来的(动力三角翼)。。。个人建议还是拉杆上升吧,不然。。。推起来,推起来

网友:
另外四轴推杆又不是上升,而是低头加速。固定翼也一样,推杆的时候飞机会俯冲加速。飞机上的杆向前推的时候都是加速,往后拉都是减速,这样也容易理解。升降舵很多时候其实是控制速度用的,而不是控制上下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