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150大电流接插件焊接经验分享

楼主(2020-02-16):
http://m.youku.com/v_show/id_XNDU0NzU3ODQ0NA==.html?pgcpgcid=UMzI2NDI4MTIw&sharekey=e614a58d3d8ecbfcd6eb56d003418dd11

有什么好的建议,请大家不吝赐教。

谢谢!

中将多少年了,还是不会发视频,只会发链接。

网友A:
有热风枪的人少,有这个的大部分是比较专业的电子爱好者,一般人买一把T12烙铁配一个马蹄头就可以很轻松焊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热风枪的人少,有这个的大部分是比较专业的电子爱好者,一般人买一把T12烙铁配一个马蹄头就可以很轻松焊 ...

谢谢你的回复!是的,大多数模友没有热风枪,不过热风枪真的很好用。推荐给大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是的,大多数模友没有热风枪,不过热风枪真的很好用。推荐给大家!

为啥我的热风枪比你大那么多,我的热风枪比吹头发的吹风机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我的热风枪比你大那么多,我的热风枪比吹头发的吹风机还大

我的热风枪比吹风机也是大很多(就是视频里的那台)。应该是视频里的错觉。

网友:
一把好的电烙铁就搞定了。。。

网友:
我修手机的 风枪有好几把呢

网友C:
主要焊接的时候用纸巾把插头包一下隔热了就很容易焊接,当然买个好点的焊台焊起来就更轻松惬意了

网友:
我感觉还是大功率烙铁方便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主要焊接的时候用纸巾把插头包一下隔热了就很容易焊接,当然买个好点的焊台焊起来就更轻松惬意了

包一下头啥意思?有点不懂,指教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包一下头啥意思?有点不懂,指教下

就是用纸巾把前端包住然后再用钳子之类的夹住这样热量就不容易导走烙铁功率不够的时候还可以勉强焊接,如果直接用金属累的钳子夹住插头热量很容易流失就没法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用纸巾把前端包住然后再用钳子之类的夹住这样热量就不容易导走烙铁功率不够的时候还可以勉强焊接,如 ...

原来是这个意思,明白了,热风枪吹的话,这个问题应该不大,可以处理下夹子,搞个耐高温皮管套上

网友:
好点的烙铁,铜头纸巾包一包用小台钳之类的夹住,温度上来再上锡。风枪容易吹坏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