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2

楼主(2020-02-16):
有谁知道12FG如何与6208SB对频,

网友A:
12Fg 支持此通信模式么?FASST MULT
如果支持,遥控器开机,接收机放在遥控器旁边,上电,拿牙签戳接收机天线旁边的洞洞,长按,观察指示灯,绿色常亮即可松开,一般2到5秒。

网友B:
有个福特巴的QQ群,里面有12FG的说明书,你下载了,看就会了,

楼主:
多谢魔友,说明书我看了下,还搞明白,按接收机红灯闪了几秒又变成长红亮。

楼主:
用的是
FASST MULT 模式,遥控器发射信号关还是开的情况下对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