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翼机改成下单翼行不行?

楼主(2020-02-16):
疫情期间天天窝家里没事做,又折腾了一个模型,本来是计划做双翼机的,效果就下面第一,二张图片。已装好下机翼,感觉也挺好看的,就第三,四张图。问老司机们二个问题,做成单翼能不能飞?对于一个只飞过纸飞机的新手,双翼好飞点还是下单翼?第二个问题是,现有800mah 15C的电池,应配什么样的电机和桨。
空机双翼250克,翼展75cm  长65cm
空机单翼就205克,翼展70cm  长65cm

网友A:
翼面太小,不好飞升力不够。另外求个图纸,这双翼机挺漂亮啊

网友B:
升力公式:y=0.5×密度×速度×升力系数×机翼面积,机翼面积少了一半,你说能不能飞

网友C:
只要动力大,不用机翼都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动力大,不用机翼都能飞

说的是
说的是

网友:
“力大砖飞”听过吧?
机翼的相对大小,影响的是翼载荷而已,也就是说难不难飞。
这只是一个相对概念,楼主可百度一下F104这款飞机,大概能明白。

网友:
下单翼会更加灵活,开个襟翼或者搞襟副翼混控增加升力会更好飞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动力大,不用机翼都能飞

连云港模型无界大师。没有机翼在室内飞

网友D:
你这样一来翼载荷大,最低起飞和最大仰角就会变小很多,而且头重严重,俯仰和转弯半径都会大好多,何况不一定飞的起来(按原来的配置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样一来翼载荷大,最低起飞和最大仰角就会变小很多,而且头重严重,俯仰和转弯半径都会大好多,何况不一 ...

还真不一定能飞得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翼面太小,不好飞升力不够。另外求个图纸,这双翼机挺漂亮啊

没打印机,全用手工画的,尤其是那些弧线,跟电脑里的图不一样,所以,待我做完后把图再修下再发给你。你告诉我邮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力公式:y=0.5×密度×速度×升力系数×机翼面积,机翼面积少了一半,你说能不能飞

谢谢,看来还是做成双翼靠谱点。

网友:
动力合适,重心找好就可以。

网友:
下单翼太灵活,

网友:
这翼展是为双翼设计的

网友E:
以这个翼面积及重量来估计,改为单翼肯定可以飞起来,只要动力够,重心位置正确。
建议你采用2208或2212级别的电机,KV1000~1400都可以,7寸桨,20~30A电调。当然8寸桨也不是不行,只是考虑到你的电池只有15C,另外8寸桨对于这个翼展而言,反扭会大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打印机,全用手工画的,尤其是那些弧线,跟电脑里的图不一样,所以,待我做完后把图再修下再发给你。你 ...

1074541826@qq.com,感谢了,如果太麻烦了就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这个翼面积及重量来估计,改为单翼肯定可以飞起来,只要动力够,重心位置正确。
建议你采用2208或2212级 ...

现手头上有一个双天2204X kv1800的电机,看参数,是不是应该用FC 6045 三叶桨? 是不是不建议用2204电机,要换2208级别的?我这个机装好所有东西,应该会有400-450克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手头上有一个双天2204X kv1800的电机,看参数,是不是应该用FC 6045 三叶桨? 是不是不建议用2204电机 ...

2204   kv1800的电机也可以用,建议你采用6030双叶桨,这样电机温度不至于太烫,估计你整个装好的总重量为300-350克左右,动力不用担心,这种轻型小飞机最不担心的就是动力,倒是要注意重心位置控制在机翼弦长的1/3处。

网友:
这下单翼机翼面积太小了点,能飞起来也不一定好飞,还是建议双翼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手头上有一个双天2204X kv1800的电机,看参数,是不是应该用FC 6045 三叶桨? 是不是不建议用2204电机 ...

400克的话感觉2204小了点,起码2206以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74541826@qq.com,感谢了,如果太麻烦了就不用了

不麻烦,只是要把图修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2204   kv1800的电机也可以用,建议你采用6030双叶桨,这样电机温度不至于太烫,估计你整个装好的总重量 ...

谢谢啊,我先用现成的2204电机配6030桨试下,不行再换2206或2208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400克的话感觉2204小了点,起码2206以上吧

是的,2204电机,满油时拉力还达不到1:1,估计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2204电机,满油时拉力还达不到1:1,估计不够。

穿越的2204可以用4s,动力不错,我的双天热风400多一点,用致盈2204配4s飞着相当暴力,半油就可以垂直爬升,最后全油拉杆解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