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模友们帮解答下桨的问题

楼主(2020-02-16):
对于桨,我就知道有正反桨,二叶三叶桨之类的,看电机参数时,往往还涉及到GWS, GF, FC, APC这些,请老模友们帮解答下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是桨的品牌。相同规格不同品牌的桨性能有差异,但不影响普通爱好者使用。

网友:
不同品牌价格不同质量有明显差异,差的桨拉力小平衡差強度低.

网友:
可以用现实中接触比较多的汽车来形容;两叶、三叶就好比汽车的两驱与四驱,那些字母就是奔驰、宝马、长城、吉利。

网友B:
哈哈,还有一样没说,那就是正反桨,汽车的前驱和后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还有一样没说,那就是正反桨,汽车的前驱和后驱吧

这个有点牵强,应该形容飞机的前拉后推更贴切。

网友:
正反桨只是螺旋桨的旋转方向区别,一般在双发机或多轴上才会有体现,跟“前驱后驱”无关的。前拉/后推的安装方式才与“前驱后驱”有点关联吧;
至于2叶、3叶或多叶桨,更与“前驱后驱”无关。
决定螺旋桨指标,主要是直径和螺距,经常说的9×7(或9070)就是直径9英寸,螺距7
而桨的材质差异也很大,一般是塑料,也有榉木、碳纤等
品牌的差别就比较复杂了,包括材质、桨型、桨的翼型等,取决于玩家的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桨的品牌。相同规格不同品牌的桨性能有差异,但不影响普通爱好者使用。

谢谢,我之前以为是代表不同材料呢。

网友C:
都是不同品牌罢了。国产小桨就乾丰,GWS便宜好用。中大桨就朗宇的EOLO。未来模型的碳桨。赛朗的木桨便宜好用。材料的范围就广了,光是木桨就有很多讲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不同品牌罢了。国产小桨就乾丰,GWS便宜好用。中大桨就朗宇的EOLO。未来模型的碳桨。赛朗的木桨便宜好 ...

谢谢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