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Futaba14sg是否更好

楼主(2020-02-16):
正想換控,14sg玩xk120不知道是否分別很大,原做控其實手感很好,什麼綫性什麼,真很大分別??

网友A:
没什么区别,只要是FUTABA的控,用原厂接收器,稳定性差不多,功能上的区别在微型直升机上体现得不多。

网友B:
当然和原厂控区别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和原厂控区别很大。
真?還以為原廠控很好用,打那飛那,很到手啊

网友B:
一只100多。一只2350。你自己说

网友C:
如果还玩穿越建议T16SZ,或者T18SZ;后面接黑羊更方便

网友D:
打算长期玩,14sg绝对是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