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futaba遥控怎么看生产日期

楼主(2020-02-16):
请教一下有遥控器背面编码怎么看遥控器生产日期

网友:
不用回传就6208 用回传也只有7008

网友A:
6208最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6208最稳定

大哥14sg加7008价格多少比较合适。八成新那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14sg加7008价格多少比较合适。八成新那种

2000上下吧

网友:
咸鱼futaba14差不多价格在1200+,二手接收机6208基本在400元左右,7008在450-500之间。

网友:
如果不飞油动固定翼,副厂接收也是不错的选择。直升机的话还是原厂吧,大砍刀失控不得了。

网友C:
小于550推荐tfr8sb,tfr4sb,大于550或者要求稳定度比较高的就是6208/7008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于550推荐tfr8sb,tfr4sb,大于550或者要求稳定度比较高的就是6208/7008

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0上下吧

感谢

网友D:
14sg飞直机感觉最好的接收,不回传6303,回传7003。

网友E:
单控8新1000上下,单控9新1200上下,接收另算400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控8新1000上下,单控9新1200上下,接收另算400上下

我买的这个几乎是新的,都没设置过。带7008。1900是不是贵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买的这个几乎是新的,都没设置过。带7008。1900是不是贵了

99新的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99新的不贵

请教一下。这个遥控没有设置过是不是面板蓝灯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14sg飞直机感觉最好的接收,不回传6303,回传7003。

谢谢您的建议。配了7008

网友F:
14sg全是英文,不好,用就用16sz中文。

楼主:
引用 网友F:
14sg全是英文,不好,用就用16sz中文。

感觉16不值那个价,况且14已经足够我使用,英文界面最无所谓 一天内就熟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16不值那个价,况且14已经足够我使用,英文界面最无所谓 一天内就熟悉了

不知道为什么16二手那么保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99新的不贵

再请教一下,16年底的是不是有点久了,确实没设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