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大疆图传,延时很厉害,还卡得很,是设置的问题还是中奖了?

楼主(2020-02-16):
本来穿越机买的套机,装的模拟图传,最近买了个大疆的数字图传,安装后调试始图不行,特来请教大家:
安装的顺序
1、拆开套机,拆掉摄像头和图传;
2、接上大疆三合一线,将三合一中和电源和RX TX,分别接到飞控中的电源和TX3 RX3上;
3、原来的接收机和遥控不变
4、激活天空端和眼镜,更新固件到最新;
5、对频成功;
6、眼镜中看到图像卡,延时长,还经常掉线;

反复重新安装天空端天线和眼镜天线,均无效,设置700豪瓦也试了
咨询大疆要么寄回检测,要么换个飞控试一下,手上也没有多余的控了。看来只能寄原厂??
知道这里高手很多,用过的朋友帮忙支个招吧,谢谢大家

网友:
天空端放卡了吗?取出试试。还有你是在不飞的情况下调试的吧?天空端长时间通电,没有散热,就会延时增加和罢工

网友:
调试用25mw还有时间尽量短

网友:
看起来好像是有点不太正常,低功耗模式延时一般60-70ms,正常30ms左右,看看天线是不是没有插好拧紧之类。
也可以试试不接飞控,只接电源看看。

网友:
会不会和之前的接收机相互干扰了

楼主:
谢谢上面兄弟的指点,已经找到答案了,是接线的时候接错了电源,接到rx3旁边的5V电源上了,天空端最低电压是7.4V,功率严重不足导致,重接就正常了!新手让大家见笑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上面兄弟的指点,已经找到答案了,是接线的时候接错了电源,接到rx3旁边的5V电源上了,天空端最低电压 ...

我猜到了,我用3s电池也是卡,用4s就好了

网友:
电压不足,无线射频部分供电不足导致异常

网友A:
哈哈哈,正准备入,我想大江的质量也不会这么差呀。不过还好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正准备入,我想大江的质量也不会这么差呀。不过还好还好。

我想这毕竟是全新的,不大可能有问题的呀!  估计问题还是在我自己身上,反复看说明书和视频,终于找到答案

网友:
做个标记,学习啦。

网友B:
楼主现在的主电源线是直接接在动力电池端了吗?还是飞控的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现在的主电源线是直接接在动力电池端了吗?还是飞控的5V?

飞控上有一个 VCC的脚,是直接从电源处引过来的,接天空端的电源就行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个情况,后来解决了,是接线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