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m210改数控车螺纹终于成功了!

楼主(2020-02-16):
wm210车床改数控已有两个月,由于自己是小白,故此出了不少笑话,开始连半径、直径编程怎么设置步进电机都搞不懂,以至于车出来的工件尺寸误差太大,百思不得其解,后来请教高手才知道直径编程x轴得设成导程的二分之一,真是一句话点醒梦中人,为了车床能有车螺纹的基本功能在淘宝上购置了5815的车床专用编码器,初始安装用3d打印机打印了与主轴直径一样的皮带轮,用橡皮筋传动,但始终乱扣,绞尽脑汁找不到原因,想到是不是编码器与主轴转速不同步,在主轴与编码器皮带轮上各做个标记,发现转着转着就不同步了,应该是这儿的问题,于是打印主轴同步轮,外径62mm,内径52.13mm,安装同步带,试车螺纹,成功,激动啊!分享给改数控车床的弟兄们!

网友A:
我的也是210的,已经1年多了还没搞好。就想可以车螺纹的。花了一千大几没搞好,前几天看到电子挂轮,准备着手干

网友A:
和我一样的,搞了一年多了还没搞好,花了2千多

网友B:
高手,请问这种小车床精度能达到0.0几毫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手,请问这种小车床精度能达到0.0几毫米?

     所有的车床精度都取决于操作人。车床使用前的调试很重要,第一步,车床的水平必须调好,这一步没做好,往下谈精度就是笑话;第二步,调车床主轴与导轨的平行度,也就是主轴的侧母线;第三步,调车床主轴的上母线;第三步,第四步,调车床尾座的侧母线和上母线。
   一般情况210车床能达到2丝到3丝的精度就算不错了。

网友D:
不上视频都是吹牛逼,哈哈,,开个玩笑,,上个视频看看吧,解馋

网友E:
210放家里开机会不会吵到楼下?也想买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210的,已经1年多了还没搞好。就想可以车螺纹的。花了一千大几没搞好,前几天看到电子挂轮,准备着 ...

我是先改的电子挂轮,改了后发现再加一个x轴就可以改成数控车床,结果入了坑再也跳不出来了,车床改数控要比铣床改数控难度大多了!这是拆下来的电子挂论控制器和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一样的,搞了一年多了还没搞好,花了2千多

我这个数控系统856元,手轮不到100,5815编码器170元,雷赛86步进电机、驱动器280元,57的180元,28v开关电源56元,z轴滚珠丝杠150元(定做,众所周知的原因还未到货),z轴丝杠现在用了个垫片临时消回差,要不然车螺纹会乱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请问这种小车床精度能达到0.0几毫米?

有个百分表,但我是自己玩儿,精度对于我来说无所谓,没有测量过!(说实话也不知道怎么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210放家里开机会不会吵到楼下?也想买一台。

我的体会是如果不换挂轮的话挂轮的声音大,如果改成数控或者电子挂轮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上视频都是吹牛逼,哈哈,,开个玩笑,,上个视频看看吧,解馋

今天拍个视频,不过还得优酷转码,我先给您个图片,不过有个问题搞不清楚,怎么车出来的螺纹挺粗糙的,莫非的刀的问题?视频来了,凑活着看吧!

2.5的螺距

2.5的螺距

拧上螺丝,有点紧

拧上螺丝,有点紧

1mm的螺距

1mm的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有的车床精度都取决于操作人。车床使用前的调试很重要,第一步,车床的水平必须调好,这一步没做 ... ht

请高手指教怎么测量车床精度?有一个百分表!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今天拍个视频,不过还得优酷转码,我先给您个图片,不过有个问题搞不清楚,怎么车出来的螺纹挺粗糙的,莫 ...

尼龙棒受热会变软;不变软由于弹性大也会让刀。所以,刀要够锋利,最好刃角也得讲究点。我觉得你把转速降低点应该会有改观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尼龙棒受热会变软;不变软由于弹性大也会让刀。所以,刀要够锋利,最好刃角也得讲究点。我觉得你把转速降 ...

高手,怎么我用铁棒车出来的也很粗糙,刀具用数控刀具也不行,转速300转,别人车出来为什么那么光滑?
另怎么g92车完螺纹后抬刀距离不够,第一刀好像刮着螺纹退刀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高手,怎么我用铁棒车出来的也很粗糙,刀具用的是数控刀具,转速300转,别人车出来为什么那么光滑?

数控刀具最大的要求是耐用,你仔细看,刃线是倒过角的,各切削角度也是为了耐用优化的。这种刀具都有一个前提:床刚性要足够。你这小床显然不符合要求,我建议你自己用高速钢刀条磨刀,效果肯定比数控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数控刀具最大的要求是耐用,你仔细看,刃线是倒过角的,各切削角度也是为了耐用优化的。这种刀具都有一个 ...

谢谢指点,我试试,现在疫情期间有的是时间,小区都不让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高手指教怎么测量车床精度?有一个百分表!

只有百分表测不出精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怎么我用铁棒车出来的也很粗糙,刀具用数控刀具也不行,转速300转,别人车出来为什么那么光滑?
...

数控刀片要用R角小的车螺纹,比如R角用02的刀片试试。

网友:
不错,可以,很好

网友:
我的也是210,和楼主的一样

网友C:
我的理解也不知道对不对,车床铣床改数控尽量不用皮带和齿轮减速,最好用大功率步进电机直接连接。用皮带和齿轮减速,不管你做的如何精密,必然有回差,而且回差随着负载变化而变化,这样做出来的东西精密度不行,简单车个螺纹还可以。我的25铣床就是用86步进电机直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理解也不知道对不对,车床铣床改数控尽量不用皮带和齿轮减速,最好用大功率步进电机直接连接。用皮带和 ...

我也有同感,开始是z轴是用57步进电机,112mm的长度,扭矩2.8,用同步轮两倍的减速比,后来发现有回差,所以改成了86步进电机直接连接,就这样在主轴300转,车螺距为3的螺纹时昨天还出现了失步的现象,拟用三种方法解决:1、现在86步进电机电源电压28v,改为48v,提高扭矩;2、将z轴丝杆更新为16*4的滚珠丝杆,这样步进电机的转速就低了二分之一,应该不会再有失步的现象了;3、使用中发现210车床的主轴动力不足,车螺纹时转速偏低为好,但300转的转速下车螺纹明显听到主轴转速有变化(吃刀时)这样容易造成车螺纹乱扣的现象,已在闲鱼找到带速度模式的750w伺服电机,利用这个数控系统的10v模拟输出控制伺服电机转速,达到低速高扭的目的,到时候将试验结果分享给大家!
我的小铣床就是X、Y、Z轴全部是用86步进电机直接连接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也有同感,开始是z轴是用57步进电机,112mm的长度,扭矩2.8,用同步轮两倍的减速比,后来发现有回差, ...

今天又试着车了1.25的螺纹,好像要比以前的好点,但仔细看还是粗糙!

1.25的螺纹

1.25的螺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有同感,开始是z轴是用57步进电机,112mm的长度,扭矩2.8,用同步轮两倍的减速比,后来发现有回差, ...

86步进电机扭矩小了也不行,我的铣床XYZ轴用的都是86步进电机8.5N.M的,电源48V。开关电源是1000W的,滚珠丝杠是1605。

网友G:
把螺纹车刀和程序发上来看下。看样子好像没有最后精车。

网友:
有种控制器可以控制自动走刀距离,来返,我坐等发货

网友:
这么小的机器86还丢步,要考虑驱动器电流够不够了。我400公斤的雕刻机57步进速度800都不丢步。

网友H:
电子挂轮先考虑控制器算法问题,个人 DIY 的产品,这方面一般都不够完善

最简单的,假设主轴转一圈编码器输出 100 个脉冲,走刀步进转一圈需要 150 个脉冲。那么单位时间内检测到编码器输出 1 个脉冲,控制器到底是输出 1 个脉冲还是输出 2 个脉冲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螺纹车刀和程序发上来看下。看样子好像没有最后精车。

车螺纹程序:
G00 X26 Z2
G92 X25.5 Z-18 P1.25
G92 X25
G92 X24.9
G92 X24.75

请高手指教如何精车,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子挂轮先考虑控制器算法问题,个人 DIY 的产品,这方面一般都不够完善

最简单的,假设主轴转一圈编码 ...

编码器是1000线的,我改后也没有多用过,后来发现再加一个x轴就是数控车床,直升机的坑还没有跳出就又进这个坑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车螺纹程序:
G00 X26 Z2
G92 X25.5 Z-18 P1.25

G0X27Z3
G92X25.2Z-18F1.25
X25.08
X24.98
X24.88
X24.78
X24.68
X24.58
X24.48
X24.38
X24.28
X24.18
X24.08
X23.98
X23.917
X23.917
或用G76
G0X27Z3
G76P20060Q50R0.1
G76X23.917Z-18P791Q150F1.25
G0X60Z80
M30
螺丝外径25.5长18MM螺距1.25
用新刀片角,车刀中心装高一点,工件不要伸出太长。转速低于500。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也有同感,开始是z轴是用57步进电机,112mm的长度,扭矩2.8,用同步轮两倍的减速比,后来发现有回差, ...

伺服电机做动力很好,还可以省编码器。伺服驱动有编码输出的。车出来表面粗糙可以考虑一下刀刃高度是不是没在圆心上

楼主:
引用 网友I:
伺服电机做动力很好,还可以省编码器。伺服驱动有编码输出的。车出来表面粗糙可以考虑一下刀刃高度是不是 ...

疫情过后计划用伺服电机替换原先的单相电机,达到低速高扭的目的,车螺纹应该会光滑点,伺服电机的编码器不能代替车螺纹的编码器,车螺纹的编码器是安装在主轴上,转速必须与主轴同步,z轴丝杆是根据主轴编码器反馈的信号控制转速的,从而车出不同的螺纹;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是反馈伺服电机转速的,两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G0X27Z3
G92X25.2Z-18F1.25
X25.08

谢谢高手指教,今天我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驱动器,电流调到了6a,照理说不应该失步,可能是螺距小(2mm螺距)步进电机转速高的问题!

电流是6A,但得看你电压是多少啊,电压能用多高尽量用多高。丢步就是电机功率小,吃刀量大 ,速度快这几种原因。还有一个,就是散热不好,引起步进电机驱动器失效导致的丢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是6A,但得看你电压是多少啊,电压能用多高尽量用多高。丢步就是电机功率小,吃刀量大 ,速度快这几种 ...

电源电压28v,力量我感觉没有问题,可能就是转速过高的问题(车3mm的螺距,丝杆转速快),因为是瞬间速度,没有用转速表测量,但我感觉超过600转了,滚珠丝杠这两天到货,4mm的螺距(原先是2mm的螺距),也就是步进电机的转速降低一半,应该不会再失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源电压28v,力量我感觉没有问题,可能就是转速过高的问题(车3mm的螺距,丝杆转速快),因为是瞬间速度 ...

反了吧?螺距越小步进电机传动到丝杠上扭矩才越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了吧?螺距越小步进电机传动到丝杠上扭矩才越大啊。

我这个是86的步进电机,扭矩没有问题,应该过剩,2mm的螺距如果是400转,那4mm的螺距就是200转了,转速低了就不会失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86的步进电机,扭矩没有问题,应该过剩,2mm的螺距如果是400转,那4mm的螺距就是200转了,转速低 ...

86步进电机用48v吧,28v我觉得低了,电压低最大扭矩就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86步进电机用48v吧,28v我觉得低了,电压低最大扭矩就达不到。

对,我今天正在对大托板贴塑,丝杆到货后换滚珠丝杆,同时将电源换成48v的!只贴大托板, 刀架抬高0.5mm,这个影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我今天正在对大托板贴塑,丝杆到货后换滚珠丝杆,同时将电源换成48v的!只贴大托板, 刀架抬高0.5mm ...

把原来刀尖降低0.5毫米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86的步进电机,扭矩没有问题,应该过剩,2mm的螺距如果是400转,那4mm的螺距就是200转了,转速低 ...

步进电机扭矩固定、托板移动速度固定的情况下,丝杠螺距越小,轴向输出力矩越大,但是丝杠螺距越小,步进电机转速转速就要越高,在步进电机扭矩不下降的情况下,这就要通过计算了,确定丝杠螺距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步进电机扭矩固定、托板移动速度固定的情况下,丝杠螺距越小,轴向输出力矩越大,但是丝杠螺距越小,步进 ...

对,理论上原先2mm螺距的梯形丝杆步进驱动器的细分是2000,如果换成4mm滚珠丝杆的话细分就应该是4000了,但需要的扭矩也随之提高,但同时转速也低了一半,我对这个86步进电机的扭矩还是自信的,因为我的小铣床在改数控之前锁紧螺母后用手柠手轮都吃力,没想到三轴改为86步进电机后(直连)一点问题都没有,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可见86步进电机的扭矩有多大!
另请教贴塑后刀架抬高0.5mm影响车工件吗?还是精度要求不高可以忽略?因为这个问题小托班只贴了塞条,小托班全贴刀架升高1mm,肯定会有影响!
贴塑后用卡尺测量刀架实际升高了1mm,不能正常加工工件,上自制的小铣床,将刀架底部铣去1mm,试机,正常。

网友(2020-12-29):
请问下楼主用的什么控制板和系统?

网友(2021-10-11):
LZ站稳了,我要开始顶你了

网友:
这种小床千万别纠结精度,刚性太差,纠结精度没意义。

网友(2021-12-29):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数控系统856元,手轮不到100,5815编码器170元,雷赛86步进电机、驱动器280元,57的180元,28v开关 ...

什么控制系统?

网友J(2023-02-18):
楼主,你5815的编码器安装在哪的?图片上没看出来啊。另外主轴启停和转速也改成靠数控系统控制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5815的编码器安装在哪的?图片上没看出来啊。另外主轴启停和转速也改成靠数控系统控制了么?

然后你想改什么

网友J:
加个编码器好车螺纹,但5815的编码器尺寸有点大,不知道放那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J:
加个编码器好车螺纹,但5815的编码器尺寸有点大,不知道放那合适

装左侧齿轮下面,

网友:
赞美下,新手也嫌210v小mini车换挂轮忒麻烦,也想改电子挂轮,能看到同型号图文帖子真好。

210v的性价比真不错尤其是小机机里难得的1.5寸38通孔。就是刚性太差,也想改装,望本版大牛们提携指教;计划:
1)210v主轴原配是滚子轴承(不清楚术语,还是叫预载滚柱轴承?)吗?记得好多小机机把滚珠换成滚子能大大改善精度,但是也有说210v原生就是滚子?如果需要换的话该换什么型号呢?
2)现在用的四爪卡钳(也是自定心非单调),要是换成ER家头能否大大提升精度?反正210那个小直径也没法车大件,弄个淘宝125转接ER50应该一般标准实心棍很够用了吧;这个能提升多少精度呢?

提前谢谢各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