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赛车入坑两年以来的总结

楼主(2020-02-16):
疫情期间,公司不让上班,一直隔离在家。时间充足,就写了一篇总结,和大家分享一下。
自从2018年入坑RC赛车,至今已有近2年。我本身是搞结构设计的,玩车的时候也更偏向于自己动手造车,或者改装车,我很少买成品车架,买的最多的反而是一套又一套的动力设备、一套又一套轮胎、一块又一块的电池、一堆又一堆的铝板和铝型材,以及无数的各种规格的螺栓、螺母、垫圈、轴承、齿轮、联轴器、钢棒等。
别人是满满一柜子的各种牌子的车,而我是满满一柜子的各种原创车、魔改车,以及大量的五金件、耗材、配件、工具。

先上几张图:

一米八高的柜子:

各种拆封的、未拆封的轮胎:

这些盒子、箱子里全是各类五金件:

电池:

润滑油、螺纹锁固剂、瞬干胶、防水胶、双面胶、扎带、各种耗材:

6系铝型材及5系铝板:

满满一箱的工具:

满满一箱的电机、电调、舵机、摆臂、轴座、轮轴、减震、狗骨、接杯等:

我玩车的乐趣和别人不太一样,别人可能专注于研究某一款车的性能如何,如何升级才能进一步提升性能,车坏了应该更换哪个零件。而我更专注于研究我下一辆车设计成什么样的,是全钢车架还是全铝车架还是全尼龙车架,哪些零件打算采用3D打印,哪些钣金,哪些机加,是大脚车还是越野车还是平跑车,是高减速比的重型低扭车还是低减速比的轻型竞速车,是室外玩的车还是室内玩的车,能不能采用更合理的机械结构和传动结构,等等。
当然了,我造的车肯定没有市面上的商品车性能强悍,毕竟人家有强大的研发团队。但在造车过程中确实能学到不少东西,而且当你实现某个目标的时候,那确实是对你付出的最大回馈。

我在平时玩车的时候,也总结了一些东西,跟大家分享一下,欢迎讨论:
1.初入坑的时候一定要买个最简单的车,研究结构,并多看论坛,想清楚自己的真实喜好,第二辆车再入手好一些的。RC遥控车种类众多,第一辆车很可能不是你喜欢的类型。当然了,土豪除外。
2.尽量不要买商家制定的套餐,套餐里面的动力电池、充电器遥控器不一定好用。如果可能,买空车架是最明智的做法。
3.相同级别的两辆车,大脚车故障率一定更高。大脚车轮子的重量,是普通越野轮胎的3至5倍,在动力充足的前提下,对轮轴、轴承、接杯、狗骨的摧残是很恐怖的。另外由于重心更高,大脚车翻车的几率也比短卡、越野等高出很多倍。当然,我并不是说大脚车不好,它跑起来始终都是最霸气的存在。
4.不要轻易将你的车改成大脚车,在功率不变的前提下,电机的负载可能成倍增加。首先重量会增加至原来的1.3倍左右,轮上扭矩也会提高至原来的1.5倍左右,叠加之后1.3X1.5=1.95,将近2倍的负载。如非要改成大脚车,一定要考虑要不要升级动力设备。如果升级动力设备有困难,一定要想办法提高减速比。
5.一套动力设备,尽量用它所支持的最高电压。例如一个3670电机和一个120A电调,支持2至4S电池,那么尽量用4S电池。功率不变的前提下,更高的电压意味着更低的电流,更低的电流意味着更低的热损耗,也就意味着更高的能量转化率。
6.电池及充电器一定要买好一些的,杂牌电池由于性能稍差,可能既不爱用,又舍不得扔。
7.控也要买好一些的,同理。
8.续航指的是一辆车满电状态能行驶的最大里程数,并不是时间。大多数人都在说“续航在XXX分钟”,是因为时间比较容易量化。虽然每个人控车手法不一,但总比“这车续航在10公里左右”这样的说法好得多。
9.影响续航的是瓦时(wh)数,不是毫安时数。因为瓦时数才是能量单位,毫安时数不是。
10.电池的毫安时数只是一个电流的流量单位,它所表达的是,一块电池在从满电到完全放电,一共有多少个自由电子流过整个电路(算法见中学物理),并不能体现电池释放了多少能量。而瓦时(wh)数才是实打实的能量单位,具体计算方法为:(毫安时数/1000)X放电系数X电压。注意这是理论值,实际单片电芯放电至3.8V时尚未完全释放能量,算出的瓦时数仅用于比较两块电池能量的高低。
举一个比较贴切的例子:毫安时数相当于一个人的存款,电压相当于个人能力,瓦时数相当于办成了多大的事。很显然,存款多并不一定能办成大事。
11.如果两块电池的瓦时数相等,但电压不相等,则高压电池的续航更高,因为高压电池的热损失更低。
12.两块完全一样的电池串联,得到的新电池:电压加倍、毫安时数不变、放电系数不变、瓦时数加倍。
13.两块完全一样的电池并联,得到的新电池:电压不变、毫安时数加倍、放电系数不变,瓦时数加倍。
14.电池的重量、体积、瓦时数彼此之间基本上是成正比关系,误差不会超过10%。如果是同品牌、同系列电池,还可以再加上第四项:价格。
15.接杯防尘套很重要,灰尘沾附后相当于研磨粉,会加快磨损速度。减震弹簧防尘罩同理。
16.电机散热风扇并没有太大必要。
17.螺栓、螺母、顶丝、垫圈、挡圈、轴承、联轴器、万向轴、弹簧等,都是国家标准件,并不是模型车专属。在网上买的时候,去掉“模型车”之类的关键词再搜索,你会发现其价格会便宜到你想成吨地往家里买。齿轮也有标准件,但模型车上的齿轮都是特制的,并不能直接拿来用。如果要使用标准件,需要自制传动轴、轴承座等。
18.车辆沾水,回家后立即用风机吹干,否则会有腐蚀、生锈。
19.板子的抗弯能力,和厚度的立方成正比。例如1mm厚的板子升级到2mm厚,其抗弯能力提高到原来的8倍。在重量基本相同的前提下,偷轻的厚板要好于不偷轻的薄板。
20.升级金属件不一定是好事。过多的金属件只会使车的重量更大、操控性更差、抓地力更差。升级金属件要慎重,尼龙件有时候是更优秀的。
21.想增加减震的硬度,调节螺母只是权宜之计。增加减震的硬度,实质上是增加弹簧的弹性系数K。调节螺母只是把弹簧压得更紧了,弹性系数K并没有变化。更换线径更大的弹簧是增加减震硬度的最好方法。但线径要尽量小幅度提升,因为弹性系数K和线径的立方成正比。例如线径由1.5mm提高到1.6mm,弹性系数K则提升了高达21%。
22.各种工具一定要备齐,修车的时候才能得心应手。六角扳手买几十个也花不了多少钱。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23.六角扳手磨圆了,可以用角磨机或切割片磨掉一小块,又是一个新扳手。
24.市面上有的六角扳手带一个小圆头,这个结构并不是很好,更容易磨圆。
25.沉头内六角螺栓,六角孔的精度往往比圆头的更高,深度也更深,更容易避免磨圆的风险。
26.各种辅料、耗材多备一些,尤其是尼龙垫片,修车的时候经常用到,有奇效。
27.防松螺母一般拆卸3次就应该扔掉了,其防松效果已经大打折扣。
28.安装轮胎时,可以使用低强度螺纹锁固剂,既能起到防松效果,拆卸也比较容易。不要买高强度的,拆不下来。
29.遇到由于螺纹锁固剂拆不下来的螺栓或螺母,可以用打火机烧热了再拆。注意先把塑料件拆掉拿走,如果能拿走的话。
30.如果可能,学习一款三维建模软件。如果有些零件你觉得设计得不合理,完全可以自己设计一个并3D打印。前提是要用卡尺进行精确测绘。
31.最高车速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大多数时候都是在比较低速的时候获得乐趣。一次“破百”之后,等待你的可能是场大修。
32.一辆车的提速能力,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最大功率、电机KV值、减速比、轮径、重量。我有个经验公式:(功率X减速比)/(KV值X轮径X全重),把公式中这几项都换算成标准单位(瓦、米、公斤等)数值,最后算得一个数,这个数可以作为衡量一辆车提速能力的一个数值。如果达到15,说明提速能力足够了。如果达到20,说明提速能力已经相当强悍。
如果在改车的时候,担心提速能力不足或提速能力过剩,可以试着套用一下这个公式。这个数值应该在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范围内,过低的提速能力会加重电机负载,导致电机发热,而过高的提速能力会导致电机负载过低,由于磁阻导致发热。
这个经验公式也解释了为何要慎重改大脚,如果换了大脚胎而不改变其他参数,最终数值会被直接砍掉一半,极有可能导致提速能力不足。
注意:提速能力和极速能力,两者是呈此消彼长的关系,但应首先考虑提速能力。

33.拿遥控车和真电动车比性能是不公平的,有人说真车的极速更高,续航动辄几百公里,比遥控车强多了的说法是不对的。应该将遥控车的尺寸、重量、速度、续航按照一定比例放大,再和真车比较才是公平的。例如一辆1/8电越,4块6S/5000mah电池并联,极速60km/h,重量6KG,续航40公里。那么把它放大到真车比例之后的性能应该是:重量:6X8X8X8=3072KG;极速:60X8=480km/h;续航:40X8=320公里。(之所以并联4块电池,是为了让电池重量占到整车重量的1/3左右,而真车恰是1/3左右这个数值)虽然都是理论值,但敢问这样的性能谁还敢挑战?

基本就是这些了,有些经验可能比较偏向于造车或改装车。欢迎批评指正!

感谢收看!

网友A:
我的配件区和工作区,以及几辆小车,我主要玩航模,车船其次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藏了,学习学习

还请前辈多指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配件区和工作区,以及几辆小车,我主要玩航模,车船其次

前辈,我这个柜子和你的工作室相比,简直就是小作坊和大工厂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我这个柜子和你的工作室相比,简直就是小作坊和大工厂啊

只玩车的话,你的工具已经很全了。我啥都玩,配件就多了,工具也比较杂。自己做车架其实很有意思,经常玩铝合金的话,我觉得氩弧焊不可少,我年前买了一台二保焊机,虽然平时很少用,因为喜欢就买了(工具控的无奈)
<

网友C:
好贴,中肯,补充两点,1.充电器尽量有纯平衡充,在修复电池和充电会方便很多。
2.内六角螺丝必须买一套好的,一套好的电磨电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玩车的话,你的工具已经很全了。我啥都玩,配件就多了,工具也比较杂。自己做车架其实很有意思,经常玩 ...

我也喜欢各种手动工具、电动工具,各式各样的,有时候就看看就挺高兴的。
但是我没有焊接工具,我的车全是螺栓连接的,通过钣金造型为螺栓连接创造条件,拆起来也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贴,中肯,补充两点,1.充电器尽量有纯平衡充,在修复电池和充电会方便很多。
2.内六角螺丝必须买一套好 ...

深有感触,一套好工具能用一辈子。
世界上并不缺少好工具,只是想赚快钱的卖工具的商家太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喜欢各种手动工具、电动工具,各式各样的,有时候就看看就挺高兴的。
但是我没有焊接工具,我的车全 ...

铆钉也是不错的选择,免维护,也比较好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铆钉也是不错的选择,免维护,也比较好拆

铆钉其实挺好的,我觉得主要是轻。但我一直没尝试过。
我现在全车螺栓螺母重量大概在150克左右,如果都使用铆钉的话起码能减掉100克,相当可观了

网友D:
请问,在家里无聊也想整辆小车玩,有没有什么入门的车架推荐,自己有航模经验但是对于车模不太懂,所以希望楼主帮忙推荐下车架,预算800左右(不含电池之类,仅车子),希望是一辆拉力车,没有什么特殊要求,感谢。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在家里无聊也想整辆小车玩,有没有什么入门的车架推荐,自己有航模经验但是对于车模不太懂,所以希望 ...

车没什么难的,比固定翼、多轴操作简单多了。入门可以买DHK8135,环奇727,或者买个飞神也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车没什么难的,比固定翼、多轴操作简单多了。入门可以买DHK8135,环奇727,或者买个飞神也行。

好的,感谢,另:玩车要买枪控吗?之前玩航模有平板控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的,感谢,另:玩车要买枪控吗?之前玩航模有平板控的。

板控虽然也能玩,但是乐趣会比枪控少很多。如果打算长期玩车,一定要买枪控。枪控就是专门为车而生的。

网友E(2020-11-29):
接杯防尘套和避震防尘套不好搞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贴,中肯,补充两点,1.充电器尽量有纯平衡充,在修复电池和充电会方便很多。
2.内六角螺丝必须买一套好 ...

请问有值得购买的充电电磨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杯防尘套和避震防尘套不好搞啊

搜某宝到处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