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指点飞行的时候高度会下降?

楼主(2020-02-16):
为什么指点飞行的时候高度会下降?是不是一开始没指点好?

网友:
因为你指的那个点比你飞行高度低

网友A:
你没有给螺距补偿啊!我这几天练自旋翻也是掉高,每次翻过来有个1 2秒就好掉或者会升,这个时候你就需要螺距补偿!一个菜鸟的感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给螺距补偿啊!我这几天练自旋翻也是掉高,每次翻过来有个1 2秒就好掉或者会升,这个时候你就需要螺 ...

大疆御的旋翼是固定螺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疆御的旋翼是固定螺距

哦,这几天一直在练习自旋翻!以为是直机了!

网友(2020-04-10):
超声波有问题我也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