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8陀螺仪循环螺距调速

楼主(2020-02-16):
k8陀螺仪循环螺距总是调不到8度.最小10.5度?

网友:
这个不是K8的问题  重新调十字盘

楼主:
十字盘上中下都调平了..正 负螺距也是正负13度

网友:
解决连杆长度,或者靠螺距曲线来完成。是正负螺距不一样?还是正螺距不能达标。另外是450吧?看看和原来的主轴长度一样吗?我遇到108/112/116/118四种型号的主轴,一度纠结过。慢慢研究吧!

楼主:
我是把k8用在老式50油机上自改的全部都行正负也是13度自动补偿方向也对就是循环螺距最小10.7度

网友:
舵机臂的两个球头往里一点

楼主:
舵机臂的两个球头不能动

网友A:
舵机必须是180度

网友:
链接十字盘的必须90度螺距中心必须是0度

网友:
正负13度来回推几下

楼主:
你们说的要求都能达到就是循环螺距有能到10.5左右.我是用老款50油机改的无副翼

网友:
陀螺仪的十字盘设置里修改参数

网友:
楼主未理解旋翼头的螺距构成,你直接拿主轴穿入十字盘,其它的不要,那么,十字盘一直水平于主轴,以开始不动的点为0点,在主轴上的上下滑动就是个主轴螺距,一般12度左右。   十字盘固定于主轴上不滑动,十字盘做360度的圆周摆动,它就是循环螺距,如果你左右摆动(十字盘在主轴上不动)十字盘,就是循环中的副翼螺距,也就是K8里的循环螺距。循环螺距过大,那么就减小它的摆动幅度,也就是减小舵机行程或舵机的球头向舵机靠近(球头内移一个孔位)。

大部分是内移球头,因为舵机行程减小会造成水平的十字盘在主轴上移动的距离不够(主轴螺距),即k8的螺距不在12度左右。

网友:
k8里有个循环调节,电脑上的参数多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舵机必须是180度

你的舵机臂上是两个连杆,舵机臂的中点不动,航机臂上的两连样同时内移,其行程长度是一样的。

网友:
也可能是十字盘的球头与主轴的距离不匹配,距离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