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连不了地面站

楼主(2020-02-16):
两个飞控都不能连地面站,打开串口失败,区队用驱动精灵也耍了,用官方zadig也刷了,还是不能连接,哪位大佬知道什么情况

楼主:
dfu可以用,刷了固件后还是不能连接地面站

网友A:
zadig装的驱动是用于dfu模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zadig装的驱动是用于dfu模式的

我连接飞控时电脑管理里面没有出现端口的驱动,驱动精灵也检测不出来,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
我转了zadig后就无法连接了,有办法卸载zadig吗?等待大神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连接飞控时电脑管理里面没有出现端口的驱动,驱动精灵也检测不出来,是什么原因呢

如果是win10系统的话 ,在已经装好固件的情况下,飞控连上电脑的时候系统会自动装驱动的,只有进入dfu模式,才需要zadig装对应的驱动。参考下地面站的初始页面上的链接教程,上面也有对应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转了zadig后就无法连接了,有办法卸载zadig吗?等待大神解答

卸载zadig找到所在文件夹就可以卸载,如果卸载更新驱动的话,就连电脑看看你刷的的哪一个喽,删了在装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win10系统的话 ,在已经装好固件的情况下,飞控连上电脑的时候系统会自动装驱动的,只有进入dfu模 ...

我就是win10系统,我刚刚用手机调参试了下,没问题,但是电脑死活不识别,把所有的删了,重新吧bf,cp210x,usb的驱动安装了一遍,还是不行,难道换电脑

网友C:
可能犯了低级错误了,是不是com没选对?不成的话,可以重装系统与林木风win10 64 位的一键自动装,

网友C:
对了,还有个事情告诉大家,setam上模拟器liftoff,原来68现在47好像19号结束,现在这情况多玩模拟器也是个好事,需要的赶紧下手,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犯了低级错误了,是不是com没选对?不成的话,可以重装系统与林木风win10 64 位的一键自动装,

根本没有com口可以给你选择,有的话自己就识别了,现在是有一个飞控可以识别,有其它的都不行,手机可以识别,重装系统感觉好麻烦,还要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了,还有个事情告诉大家,setam上模拟器liftoff,原来68现在47好像19号结束,现在这情况多玩模拟器也是个 ...

哈哈,我玩freerider那个免费的,主要花飞想玩一些新动作,熟悉一下怎么打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卸载zadig找到所在文件夹就可以卸载,如果卸载更新驱动的话,就连电脑看看你刷的的哪一个喽,删了在装就 ...

好的,明天试一试,感谢

网友:
换台电脑试试,我之前的曼巴F7飞控也是

网友:
换根数据线试试,我也有过相同经历。

网友:
一样的情况,zadig也用过。win7 64位。。。

楼主:
已经解决,用这个软件就行了,百度可以直接下,点开就行了

网友:
其实在zadig里选USB Serial(CDC)再安装就行了。

网友(2020-11-12):
设备管理显示:crazybee f4 fr
我的mobula6也连接不上,bf面界面的驱动全装了,也下载zadig和ImpulseRC_Driver_Fixer也没用

网友:
看下是不是线的问题我自己就是,充电的线不能刷固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