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一下,御1 的开启 FCC

楼主(2020-02-16):
我想问问,御1 现在还能用安卓手机开FCC, 然后在苹果上吗?因为我以前用 Spark 的时候,用安卓安装改版DJI GO4, 就软改FCC, 用苹果也没问题。前般时间买了 御1, 发现用以前方法,在安卓也能用 FCC, 两根线都在上面,但换了苹果,就显示“已按当前国家法规要求更新设置”,也没FCC 了,除了刷固件还有方法吗请问?

网友A:
起飞后再换手机,也可以开机载fcc,苹果应该也有fcc的app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后再换手机,也可以开机载fcc,苹果应该也有fcc的app吧

因为我都是用苹果,然后借了朋友的安卓去开,现在御1 都开不了FCC。苹果FCC 好像要用 Apple developer 每年100美元

网友B:
我fcc和boost都开……感觉有点效果。

楼主:
肯定的,因为功率不一样,我以用Spark 的时候,不开不到1公里,开了一般1.5-2公里。

网友:
楼主,越狱的iOS有办法吗?

网友C(2020-05-26):
引用 网友B:
我fcc和boost都开……感觉有点效果。

请问   开acc有教程不?求指点。1325655029@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   开acc有教程不?求指点。

越狱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