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虎蛾的重心在什么位置?

楼主(2020-02-17):
虎蛾作为双层机翼比较特别,他的上机翼要比下机翼靠前,那么重心应该按照上机翼测量还是下机翼测量呢?具体位置在哪呢?请魔友帮忙,我的正在装机,第一副图借用魔友的美图

网友:
我的重心在上翼的中间位置,

网友:
准备上油还是电?

网友:
不是同一款的虎蛾。因为我正在装

网友:
咱俩的版本不太一样,我正好也装了一架,还没首飞

网友A:
上下机翼投影的三分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下机翼投影的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把上下机翼重叠起来,看作为一个机翼的三分之一处,那确定这个点以后是在上机翼进行测试还是在下机翼测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把上下机翼重叠起来,看作为一个机翼的三分之一处,那确定这个点以后是在上机翼进行测试还是在下 ...

显然是在上机翼测试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然是在上机翼测试可行

网友(2020-11-13):
我的天盛的PITTS,这两天炸机炸惨了,估计也就重心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