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 虎蛾 tiger moth 1.4M

楼主(2020-02-17):
喜欢虎蛾很久了,趁着过年有时间就装了一架。
翼展1.4M

我买来的版本是17版的

所有套材展开

机身装起来很快

仪表框用记号笔途黑了

机身蒙板完工

起落架装上了

摆拍

摆拍

摆拍

机翼完工假组一下

假组

假组

假组

假组完发现机翼没有蒙板的情况下抗扭很差,就用1mm的蒙板

机身蒙皮完工

尾翼完工

头罩遮盖喷漆完工

完工照,还没拉钢丝

合影留念

楼主:
关注:
1.机翼蒙板后称重增加约十几g。
2.机翼不蒙板的话抗扭强度略低。

3.这个套材在蒙板上有轻微误差,问题不大。

4.上下翼的连接玻纤件,安装方式不太合理,需要先安装连接件再蒙皮,所以我没用螺丝固定,直接点胶固定的连接件。

5.上翼从正面看是平直的,下机翼其实是有一点上反,安装时需要注意。

网友A:
很漂亮!什么时候去炸别忘了上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漂亮!什么时候去炸别忘了上视频

必须的,首飞必须录像,万一就成最后的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漂亮!什么时候去炸别忘了上视频

你是魔鬼吗!

网友B:
上翼中段为什么要厚一些看上去不太协调,没注意真机是不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翼中段为什么要厚一些看上去不太协调,没注意真机是不是这样的。

上翼中段真机是油箱,模型上为了像真也做了凸起,个人倒是比较喜欢这样的设计

网友C:
不错,这几天也装了一架,翼展127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这几天也装了一架,翼展1270

我是搞了套数字图传,打算用这个飞机玩fpv,就装了个1400mm的

网友D:
漂亮啊,我做过船没做过飞机,我就在想给飞机的骨架刷一遍环氧能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漂亮啊,我做过船没做过飞机,我就在想给飞机的骨架刷一遍环氧能行不??

可以是可以,就是重呀。有人这样操作,刮腻子,刷环氧,喷漆。

网友E:
超级漂亮,喜欢这个级别的虎蛾,楼主真是有时间和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超级漂亮,喜欢这个级别的虎蛾,楼主真是有时间和耐心

谢谢,都是晚上下班回家加班加点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是可以,就是重呀。有人这样操作,刮腻子,刷环氧,喷漆。

只刷环氧加固,然后打磨找平蒙皮行不,我到没想着打腻子喷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都是晚上下班回家加班加点弄的

都是这样,就是我家里地方太小没有工作室,总觉得假如每天睡前能有2个小时做飞机,那一定是半个小时找东西,一个小时做飞机,半个小时收东西

网友:
漂亮漂亮,现在的手艺人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