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各部件随笔

楼主(2020-02-17):
本来写了很多如何选择之类,被我删除了,本帖旨在避坑和个人简单心得。简短明了一点算了
想到啥写了啥,以后想起来啥了也会不定时更新一下。

1.机架
A,机架价格与碳板质量品质可能不是正比,比较贵的机架碳板也一样可以豆腐渣
B,带有铝件的机架不适合强迫症玩家,土豪强迫症除外。铝件光鲜夺目,受到的伤痕也格外刺眼,而且容易刮伤并且刮伤后不好处理,碳板中轻度擦伤可以用油漆涂边覆盖
C,形状对手感影响巨大,可以说飞机上你换了任何一个部件都没有换一个形状机架影响大,常见H  X  蝴蝶型。不管是花飞还是竞速尽量选择X
D,虽然是暴利产品但是很少看到动不动几百的机架配20个2毛钱总价4块钱的芳生螺丝。不自己更换芳生螺丝日后拧花指日可待

2.电机
A,尺寸提升动力提升的同时,功率也在提升,考虑下你的手里的电池最大输出能力再下手
B,电机品质价格,决定了定子磁铁漆包线轴承的用料,现在基本看不到动平衡都不做飞一电电机胶水大姨XX的电机了估计,但是一分钱一分货的定律下100以上的电机包含了附加品牌价值等等,用料通常都过得去,在70前后找到靠谱的电机就要考验眼光了。
C,如果对飞行噪音震动要求高经常会更换轴承的玩家,建议买之前查证一下轴承型号,494型号的2306是相对比较耐用的轴承,后期有一些超轻电机用了483,轴承特别易损,会让你换到崩溃。。。2205级别的轴承384也很耐用
D,通常练习炸鸡,电机烧毁的概率并不大,反而是各种原因的没了动平衡,转子平衡泥掉了,轴弯了之类。所以买电机最好厂家可以配套单独出售转子,有能力换轴的找到单独卖轴的更省。
E,正反螺纹,我个人建议是买正反。。全正全反记得经常检查。厂家永远是利益出发,不生产正反只是因为节约成本,然后强洗脑成全正螺牙方便备件,方便换桨,我也是服

3.电调
A,不考虑钱对体积要求不严的情况下,买大不买小,不虚标的前提下。不会出现电调过大烧了电机的情况,50A带1103都是没毛病的
B,到手擦干净MOS,型号百度一下,MOS管的耐流除2基本是电调承受电流,50A电调起步100A的MOS。其余还要看PCB覆铜耐流,这个就不太好自己检测了,然鹅MOS用料足的,只能希望覆铜板也足吧。
C,电调电容要足够,发现四合一电容明显没几个那种,配送的电解蛋蛋一定要装上,否则会有奇怪的不可预料的事发生。当然也不排除运气好没事的。
D,电调炸鸡堵转会烧的,一律是L J ,不接受反驳不接受这是正常的说法。所有BL都有堵转保护,只会尝试重启三次,失败后必须断电才能重启,堵转烧了的都是设计败笔,MOS耐流不够没抗住堵转一瞬间电流。还有一种情况炸鸡后有个电机带桨悬空,姿态纠正导致满转,这种情况下电调合格并且跟你的电机相匹配的情况下,也是烧电机,依旧不会烧电调。
E,四合一优选排线,飞控电调之间炸鸡之类的震动是可以有晃动也事允许的,插针硬链接很快有问题。

4.飞控
A,F3已成过去,性能包括后期固件都受到了限制,大多也无OSD,基本无选择必要
B,F4早就是主流,选择飞控PCB出线布局更符合自己要求的
C,陀螺仪首选6000,高解析陀螺也引入高噪音,也早就是默认的道理,32K光靠减震圈和电机完美动平衡是不够的,高分辨加上各种滤波电机RPM滤波稳定下来之后,带来的所谓提升,相比直接用6000陀螺仪轻松开双8K稳定柔和跟手,怎么选自己决定。
D,如果不是配套飞控电调,有些飞控没有BEC,在加上你手里电调也没有BEC,会比较尴尬。可以加分电板,或者单独BEC,或者从图传取BEC带整机。实现考虑好会避免一些麻烦
E,飞控最好找能叫得出牌子的厂家,有些莫名问题问厂家远比问卖家好得多,无牌飞控只能问卖家。卖家回你一句这个飞控国外卖的很好没毛病,你就凉了

5.图传
A,首先根据体积安装方式选择自己需要的
B,跟机架一样,价格不能完全代表质量
C,尽量找一些身边或者相信的人用过,并且直接接电池毫无波纹的。
D,图像波纹不单和图传有关,和摄像头供电滤波,飞控BEC是否干净都有关系。因为OSD从飞控BEC供电,OSD不干净你的最终画面也不会干净
E,有外壳的图传,到手拨开看一下,功率管和外壳之间有无导热垫。没有的话自己几块钱买一些加进去让功率管贴合外壳。能有效降低夏天炸鸡后在草丛里过热烧毁的几率。

6.摄像头
A,逆光宽动态比较好的无非也就那两三个牌子,凭信仰买吧
B,M8和M12镜头淘宝都能找到代用,10块钱几乎和原厂40多元没区别
C,摄像头也需要一个干净的供电,相信图传的话尽量从图传输出BEC取
D,如果是19的镜头用自带铝支架上28的机架,记得支架旁边和侧板的空隙用硬海绵塞住,否则会抖,摄像头的铝支架其实很软。不足以在高频震动下单独支撑并且稳定镜头

7.电池
A,尽量买新鲜的,库存电池性能寿命都是随着库存时间下降的
B,无法分辨库存多久,在可能的前提下走官方渠道店铺买,通常比代理商新鲜
C,买电池不要光看容量和C数,看一下三维尺寸是不是适合你也非常重要

网友:
写得太好了

网友:
这些货也太干了!避坑随笔啊,学习了!

网友:
收藏,好好学习!!非常受用!

网友A:
翼飞的mini飞塔35A那个电调堵转就会烧,特别垃圾

网友B:
翼飞电设都是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翼飞电设都是垃圾

不清楚。从各方面去看我都默认规避了这个坑。翼飞,劲大。
一般水军贴的主题都带有很高的指向性,很容易分辨。看帖子往往要看一些发牢骚的。这种排除了恶意摸黑和水军嫌疑,才是最值得参考的。值得出两个字,劲大。我才不上当
况且水军也分两种,一种是无脑水。反正就是好,免费的东西夜里都能发光那种。还有一种自己也用了。确实没毛病,都还可以,这种就算比较良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翼飞的mini飞塔35A那个电调堵转就会烧,特别垃圾

憋说了。。。从你的回复的型号我不用看也知道是坑。。。
首先MINI的尺寸就是20X20,,,35A电调需要70A以上MOS。。。。。在没有超高成本和银河系外的黑科技支持下,那个体积的MOS是很难做到20的板子里。但是也不能完全否定这个可能。因为你也不能排除像大通采取的异性设计,电调比正常大一圈两边还伸长了去扩展体积。所以这种不虚标可能性很小的前提下老鸟就可以自行规避,不用花血汗钱去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翼飞的mini飞塔35A那个电调堵转就会烧,特别垃圾

通常没有黑科技的情况下,耐流高的东西体积都相对大一点点,也是常理。另一种情况是原本三相电机12个MOS。。。上了24个20A的MOS叠加到了40A也可以。但是都不可避免的必须增加体积,再加上驱动单元,单片机单元,还有BEC,以及现在基本必不可少的电流计,电流计的电流检测电阻面积也是目前看来无法在小了,小拇指指甲盖那么大。对吧。基本面积在这。

假设一个35A  30x30的四合一市场价在150,那么一个足35A的还能塞到20X20板子的四合一起码200-250,这也是规律。然后你看到20的35A小四合一也是150甚至是140的价格。就要使劲揉揉眼睛看好了在下手,否则只能怪自己拉你说对吧

网友:
1、芳生螺丝,同感。
2、电机轴承的事太专业,轴和壳的设计和硬度也是个问题。能换壳是小事,小炸即变形就太对不起现在随便100好几的价格了。(还是太暴利)
3、飞控现在都倾向于简化,bec都集成到四合一电调上,这个事我觉得……耐人寻味。
4、摄像头品牌竞争的测评水贴感觉就好像……我啥都没说哈。
5、电池要买新鲜的!哈哈哈!好水煮油炸。这个一定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