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几年没玩 今天翻出来不会设置了

楼主(2020-02-17):
好几年没玩了今天翻出来重新安装上一切都乱了大家看看接线对吗 华科尔控和1002接收

楼主:
视频来了

网友A:
斜盘没混控,明显不对啊

网友:
开源控,我也不会设置。都是用配置文件来飞。

网友:
不玩直机,帮顶

网友B:
看得出来你确实是很多年没有玩了,还在用3GX,另外如果想从新玩,先买个Kbar
看看这个:K8,kbar 三轴 陀螺仪 完整调试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fromuid=155085
(出处: 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专业遥控模型和无人机玩家论坛(玩模型就上我爱模型,创始于2003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得出来你确实是很多年没有玩了,还在用3GX,另外如果想从新玩,先买个Kbar
看看这个:K8,kbar 三轴 陀 ...

k8买了。五六天了还在路上 不知道啥时侯能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斜盘没混控,明显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斜盘没混控,明显不对啊

这对不对

网友C:
完全不对,电调应该接thr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不对,电调应该接thr

thr是什么

网友D:
无副翼系统,用Kbar ,1舵机 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副翼系统,用Kbar ,1舵机 模式

我这是3gx

网友:
name=Moni
mixermode=Advanced
[radio]
protocol=DEVO
num_channels=7
tx_power=100mW
[protocol_opts]
Telemetry=Std
Freq-Fine=0
[channel1]
template=simple
[mixer]
src=ELE
dest=Ch1
curvetype=expo
points=0,0
[channel2]
template=simple
[mixer]
src=AIL
dest=Ch2
curvetype=expo
points=0,0
[channel3]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THR
dest=Ch3
[mixer]
src=THR
dest=Ch3
switch=FMODE1
curvetype=5point
points=85,78,70,78,85
smooth=1
[mixer]
src=THR
dest=Ch3
switch=FMODE2
curvetype=5point
points=100,88,75,88,100
smooth=1
[channel4]
template=simple
[mixer]
src=RUD
dest=Ch4
curvetype=expo
points=25,25
[channel6]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THR
dest=Ch6
curvetype=5point
points=-30,-9,12,56,100
smooth=1
[mixer]
src=THR
dest=Ch6
switch=FMODE1
curvetype=5point
points=-60,-36,0,50,100
smooth=1
[mixer]
src=THR
dest=Ch6
switch=FMODE2
[channel7]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MIX0
dest=Ch7
scalar=50
curvetype=fixed
[mixer]
src=MIX0
dest=Ch7
switch=MIX1
scalar=0
curvetype=fixed
[mixer]
src=MIX0
dest=Ch7
switch=MIX2
scalar=-100
curvetype=fixed
[trim1]
src=LEFT_V
pos=TRIMLV+
neg=TRIMLV-
[trim2]
src=RIGHT_V
pos=TRIMRV+
neg=TRIMRV-
value=1,0,0,0,0,0
[trim3]
src=LEFT_H
pos=TRIMLH+
neg=TRIMLH-
[trim4]
src=RIGHT_H
pos=TRIMRH+
neg=TRIMRH-
[timer2]
type=countdown
time=10
[datalog]
switch=None
rate=1 sec
[safety]
Auto=min
[gui-128x64]
V-trim=59,10,1
H-trim=5,59,3
V-trim=65,10,2
H-trim=74,59,4
Small-box=2,22,Ch3
Small-box=2,31,Timer1
Small-box=2,40,Timer2
Model=75,20
Battery=102,1
Toggle=4,10,0,3,0,RUD DR
Toggle=13,10,0,5,0,ELE DR
Toggle=22,10,0,4,0,AIL DR
Toggle=31,10,0,0,0,None
Toggle=40,10,0,0,0,None
TxPower=102,7
quickpage1=Telemetry monitor
[voice]

上面的是D10遥控器中的models文件中model2文件的内容 ,无副翼系统可用

网友:
你D10刷5.0版本的试试,和SUNSUNR的V3版本相比,在使用<标准模式>时,<副翼>和<升降>是对调的

<标准模式> 是给有副翼的机子用的,里面已经设好了  CCPM1 CCPM2 CCPM3

CCPM1 CCPM2 CCPM3  只要顺序自己调一下,就能用的。

网友:
<标准模式>回到<高级模式>,就能在<混控>中按 "R+"键进行排序

网友D:
<混控>中 感度通道截图

写错了,80应该写70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 感度通道截图

写错了,80应该写70

谢谢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