腰推SU27改尾推,速度提升很明显,灵活性增大,给想改的人参考

楼主(2020-02-17):
苏27是我的入门机,是个好机。
现在会飞了,有点飘了,开始嫌弃它,飞70-80不是我要的。
网上找资料,想改尾推,发现资料很少!所以决定开个贴,给想改的人参考。
相比腰推,尾推速度提升很明显。
灵活性增大,爬高很猛。
涵道不考虑了,对电池要求太高!!!

上了飞控,试飞顺利,很猛。
最后小炸一下,遥控问题

网友:
直接吹没机身挡着速度肯定有提升,灵活是肯定了

网友A:
会飞了,还上了个飞控?把飞控去掉在飞飞

网友B:
确实入门可以,你可以试试4s动力的   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飞了,还上了个飞控?把飞控去掉在飞飞

对!!!!

网友C:
楼主这个改的不错,挺好的,加了飞控更安全,不用总修机了,顶顶顶

网友D:
入模初期的KT机阶段,我也“飘”过,给腰推飞机换电机甚至装上涵道,曲折的道路啊。。。
其实真不建议给KT机搞太猛的动力,意义真不大,且有一定风险(震动、散架);KT机用来练好航线(装个起落架练练起降也行)

真想飞速度,EPO的竞速飞翼、三洞(ultra?)等等,好多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改的不错,挺好的,加了飞控更安全,不用总修机了,顶顶顶

说到点子上了,不用总修机,修机修怕了,太耗时间。

飞控可以随时切换到手动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入门可以,你可以试试4s动力的   很不错

手上没有小的4S电池,小胖的电池又太重了!!

当时电机用十字架,就是考虑换大电机,准备上2216KV1250, 再大估计要抖散架了。

上面的大佬说的对。纯测试,实际没什么太大意义。高速还是要有翼型,飞翼或涵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入模初期的KT机阶段,我也“飘”过,给腰推飞机换电机甚至装上涵道,曲折的道路啊。。。
其实真不建议给KT ...

感谢回复

飞翼速度确实不错,升力也大,飞过X6。
小胖子随便可以飞120,都还不错。

改苏27纯属瞎鼓捣,改后没有腰推好飞

网友:
起飞扔的时候一定要当心,这种飞机伤人不在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