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玩什么比较好?

楼主(2020-02-17):
某宝有8合一22合一,32合一的,不知道哪个比较贴近真实航模,准备练熟了再买真机

网友A:
看你飞什么机型了

网友B:
我在年前买了一个模拟器软件,装好后发现这画质,比模拟图传还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年前买了一个模拟器软件,装好后发现这画质,比模拟图传还差。

画质不重要,手感接近真机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飞什么机型了

各种机型的仿真程度高的模拟器都介绍下呗

楼主:
淘宝貌似最高到rf7.5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貌似最高到rf7.5

蒸汽上卖

楼主:
这个东西是否需要加密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是否需要加密狗

可以不要

楼主:
不要的话遥控器如何连接电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的话遥控器如何连接电脑?

通过usb连接

楼主:
遥控器哪来的usb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器哪来的usb口??

比较先进的就有

网友C:
我孤陋寡闻了  蒸汽上卖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孤陋寡闻了  蒸汽上卖是什么?

好像 高档的遥控器 比如 futaba 16sz 14sg 18sz 都没有USB接口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像 高档的遥控器 比如 futaba 16sz 14sg 18sz 都没有USB接口吧

futaba功能并不算很先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孤陋寡闻了  蒸汽上卖是什么?

在蒸汽这个游戏软件商店里售卖

网友E:
引用 网友D:
realflight9

精灵3的可以吗?或者御mini

网友:
我的模拟器都n多年了,一直没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E:
精灵3的可以吗?或者御mini

里面有多轴带飞控类型。外观可以自己建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futaba功能并不算很先进啊

求推荐有USB接口的 遥控器
如果有USB接口的遥控器   那么这个遥控器 练习模拟器 就不需要USB加密狗了吧

网友F:
real flight最接近真模型,其它模拟器不用考虑,淘宝有一款比较好的模拟器sm8,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real flight最接近真模型,其它模拟器不用考虑,淘宝有一款比较好的模拟器sm8,值得拥有。

现在不都推荐用控连电脑模拟么,为什么还要买这种只能模拟的控制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不都推荐用控连电脑模拟么,为什么还要买这种只能模拟的控制器

用控连接电脑使用时间长了会影响控的寿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求推荐有USB接口的 遥控器
如果有USB接口的遥控器   那么这个遥控器 练习模拟器 就不需要USB加密狗了 ...

是否需要加密狗是模拟器决定的。例如realflight是8代以后才支持直接usb连接,也就是普通的游戏手柄都能用。遥控器需要支持usb连接到电脑以后能识别成一个游戏控制器。

jeti控和opentx控是支持的。其他的没怎么了解过。

网友G:
我有一个睿斯凯X7的控,可以免狗接lo,但是接凤凰RC5.5一直提示需要插狗,要怎么设置呀,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有一个睿斯凯X7的控,可以免狗接lo,但是接凤凰RC5.5一直提示需要插狗,要怎么设置呀,大神?

换模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否需要加密狗是模拟器决定的。例如realflight是8代以后才支持直接usb连接,也就是普通的游戏手柄都能用 ...

学习了  还一直以为 玩模拟器 就是需要加密狗的
当然 除了realflihgt。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否需要加密狗是模拟器决定的。例如realflight是8代以后才支持直接usb连接,也就是普通的游戏手柄都能用 ...

方便留个QQ吗  还有些遥控器和模拟器的问题 想请教请教你 感谢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方便留个QQ吗  还有些遥控器和模拟器的问题 想请教请教你 感谢哈

私聊

网友:
已加你扣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