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船自开料制作SMIT PANTHER拖轮

楼主(2020-02-17):
尺寸不含防撞胶垫98.8×30×12

骨架:采用3毫米密度板
蒙皮:采用2毫米竹席

楼主:
肋骨下料

楼主:
上船台定位,本船龙骨是分段的,每道肋骨一段!

楼主:
竹席蒙皮,我采用两侧对称蒙皮!这样可以大大减少船体变形问题!

楼主:
蒙皮结束,下船台!船体没有出现变形现象!

楼主:
刮原子灰,第一遍粗磨

网友A:
有个疑问,如何准确定位传动轴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疑问,如何准确定位传动轴的位置。。。

可以根据图纸然后用圆规确定,具体操作自己玩吧,方法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疑问,如何准确定位传动轴的位置。。。

图纸上确定,下料时按位置切割打孔就可以

网友:
这是群里的模友的作品,必须顶起来。

网友:
用竹制的船,厉害

楼主:
补灰,修补气孔找平

网友:
你这个用竹条是吧,做的蒙皮,有点意思,韧性好,马上把船型承托出来了。赞一个!

楼主:
船壳打磨完毕

楼主:
内径47铜质导流罩

网友B:
      竹席大法,已是炉火纯青,一定又是一个精彩大作!顶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竹席大法,已是炉火纯青,一定又是一个精彩大作!顶起!

竹席它好用啊,谁用谁知道!

楼主:
轴系,螺旋桨制作完成,导流罩直接固定轴上

楼主:
轴系,电机座安装固定!下一步舱内全方位刷环氧树脂防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