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眼镜里的电池电量是对应哪个的?

楼主(2020-02-17):
右上大的batt和左下小的对应的是哪个?

楼主:
眼镜是google4的,新手请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眼镜是google4的,新手请指教

飞一下就行了,哪个掉电快哪个就是飞机电压。 对了Google4是什么眼镜,来张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一下就行了,哪个掉电快哪个就是飞机电压。 对了Google4是什么眼镜,来张图看看。:)

哦,飞了下两边都掉电。左下角更快,估计是飞机了。

楼主:
为什么飞过程中,我这眼镜显示屏有时会黑一下,马上又显示了。

网友:
你把飞机电拔了再看不就行了……

楼主:
新手有好点的遥控器和眼镜推荐么,图传有雪花,隔个拐角还有时黑一下,烧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