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MM对角的小穿越,如果 配电机

楼主(2020-02-17):
我有96M对角的小穿越,我已经更换了一套新的飞塔,我考虑也想更换格普的1106 5000KV的电机,用2035的桨叶,不知道这样行不行,请各路英雄给小弟点建议稿怎么配,我就想玩2.5尺寸以内的机,GEP-PX 机架GEP-CX机架我也想更换。但是不知道这样配有没有问题

网友A:
emmm....960mm轴距?

网友B:
960好大啊

网友:
小机机用那么大电池吗?

网友C:
我在家玩飛的 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mm....960mm轴距?

对角线是960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mm....960mm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960好大啊

96.多了一个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在家玩飛的 80

你这个小穿越怎么样?如果偶尔室外飞,抗风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小穿越怎么样?如果偶尔室外飞,抗风怎么样?

我也經常用這個小機飛室外,2s動力加無刷,不是特別大的鳳都沒有問題,速度也不錯,但基本不能翻,翻的話掉高有點大,起碼10m高度左右勉強能翻一下。

网友E:
看看我的95.用上大疆了,香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我的95.用上大疆了,香

这图传重量占起飞重量的百分之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