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出的T16S

楼主(2020-02-17):
这个控不知道咋样,现在在网上预定中。过去的毛病近距离还会失控吗?4合一高频头靠谱吗?谁用过T16来交流一下。

网友:
能这么容易被模仿,你就知道这类遥控的技术含金量了

网友:
别的不知道,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吧

网友:
听说是合伙人分家了然后就有了这个控

网友:
近距离失控是接收机的问题,和遥控器无关。和遥控器有关的是近距离丢失回传。

网友A:
说开源的东西模仿本身就是个伪命题(抄外观抄专利是不道德的事,不做评论),系统开源,多协议高频也是开源,开源的目的就是大家都能共享,开源也并不代表技术不行,相反在遥控器里边开源系统往往比闭源系统强大很多。不论开源闭源,不同的遥控器目标客户不同而已。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就像手机,以前也一大堆系统,留到现在的也就剩开源的安卓和闭源的苹果,客观看待就行,盲目鄙视也是不建议的。

网友A:
四合一高频头是国外大佬们一步步搞出来的开源东西,国外用的人非常多了。D16近距离失控这是睿思凯协议的问题,介意可以换用其他协议的接收机,比如富斯的接收机用起来也很稳。 另外多协议高频想要更好用,得学会调整偏频才好。

网友B(2020-03-24):
引用 网友A:
说开源的东西模仿本身就是个伪命题(抄外观抄专利是不道德的事,不做评论),系统开源,多协议高频也是开源 ...

这个回复可以看出来是大佬!

请问您所说的偏频是什么意思?可以说明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回复可以看出来是大佬!

请问您所说的偏频是什么意思?可以说明一下吗

谢谢支持,大佬算不上哈,用得多一点而已
设置偏频就是在使用多协议高频头的时候,让发射机频率去尽可能贴近接收机本身的最佳接收频率,来获取最好的性能。

在对频界面,如果下方有 tune选项,就可以进行设置了。具体在b站有视频,可供参考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支持,大佬算不上哈,用得多一点而已
设置偏频就是在使用多协议高频头的时候,让发射机频率去尽可能 ...

好的我研究一下,刚要飞五寸穿越机,害怕失控啊,期待首飞,做好准备,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四合一高频头是国外大佬们一步步搞出来的开源东西,国外用的人非常多了。D16近距离失控这是睿思凯协议的问 ...

大佬 刚买的jumperTX T8SG 不能对频天地飞接收机,看到里面有个调偏频选项,调那个有戏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佬 刚买的jumperTX T8SG 不能对频天地飞接收机,看到里面有个调偏频选项,调那个有戏么?

网上有个计算公式你B站搜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上有个计算公式你B站搜一下

在B站搜偏频没有,有啥搜索关键字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 刚买的jumperTX T8SG 不能对频天地飞接收机,看到里面有个调偏频选项,调那个有戏么?

我记得wfly不能设置偏频呀,对不上的话,把接收机拿近一点,多试几次。我的wfly接收机正常使用多协议半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