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现在A9充电器的说明书这么简单了吗?

楼主(2020-02-18):
刚买的A9充电器说明里的设置就简单的两页,大家帮忙看看现在的A9就是这个样子吗?

网友A:
十几年了
A6 A9的说明书都是一页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几年了
A6 A9的说明书都是一页纸

现在的外壳都是这样的吗?原来显示屏左侧是红色的图标。

网友:
功能简单、实用!没有那么多菜单,不看说明书摸索一段也会用了。红标貌似是老款标志,新款都是现在这个标,不过功能貌似没什么新变化,多了4.35v高压锂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外壳都是这样的吗?原来显示屏左侧是红色的图标。

这倒是次要的
早先用箭头和启动暂停图案不是挺好
为什么改成英文,再说应该down/ up吧,不应该under /up

网友:
厂家想了,反正买我家东西的大部分是老玩家,不告诉你咋用你也会用。。。

网友:
就那么几个按键,要那么多字说明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