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朋友知道这个怎么弄啊,我像把它连接在电脑上显示图像。

楼主(2020-02-18):
(无正文)

楼主:
地面接收端用usb线接好,插在电脑上,没有图像显示。

网友A:
采集卡呢?照片上没看到。没采集卡把接收机输出的AV信号转成USB信号,你怎么也不可能用电脑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集卡呢?照片上没看到。没采集卡把接收机输出的AV信号转成USB信号,你怎么也不可能用电脑放出来

哦哦,没有采集卡。如果不用采集卡,就只能用视频专用的屏幕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集卡呢?照片上没看到。没采集卡把接收机输出的AV信号转成USB信号,你怎么也不可能用电脑放出来

那这个频段怎么对,怎么选择?

网友:
摄像头接在发射端上,发射端预先设置好发射频率,然后接收端调整接收频率和发射端一样,最后从接收机输出视频信号接到电视机上。明白?
至于怎么对频段,有一个叫说明书的东东可以供你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