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9的其中一路放不了电

楼主(2020-02-18):
在家闲得**。。把A9拆了A9其中一路放电失效,就是说,其他8路都可以放电,就那一路,放不了电

隔 壁借图一张。上面的第一路,放不了电。
拆开之后发现,三层的板,分别都焊接死的,就没有继续拆了。

请问各位大神,这该如何修,请指导一下维修思路。
已经过保的,几年前买的A9了。
所以直接拆开观看一下。
有点强迫症的我。。。总觉得不爽。
又想修,但如果寄给商家修,又贵得要死。。。
所以。。。来这里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这不叫焊死啊,铜柱直撑的,有排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叫焊死啊,铜柱直撑的,有排插。

额,好吧,但排插是直接焊上的。绝对不是可以拔的。。。

网友B:
之前我的A9也有一路不放电,但是充电正常,之前都好好的,突然这样了,也没拆开,直接找厂家换了一个,不是学电路的,复杂问题都不会,最多看看外伤,虚焊啥的,解决了记得发帖讲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我的A9也有一路不放电,但是充电正常,之前都好好的,突然这样了,也没拆开,直接找厂家换了一个,不是 ...

哈哈。。不会弄。。。又装回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不会弄。。。又装回去了。。

没保修了大胆搞,反正都要花钱修了,不行就买个尸体回来折腾。

网友C:
A6/A9充电器 维修地址

返修地址:
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沙洲尾翠海苑1-406号
李铭 15992996267
***包裹内一定要注明故障现象和回邮地址***
***否则会滞留处理***
***使用超过一年时间的请在包裹内放入10元维修费***
处理时间为一周左右。

以前的厂家维修地址,不知道换没换,可以问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A6/A9充电器 维修地址

返修地址:

还挺便宜,就是邮费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