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很小众吗?这种双皮带是不是很安静

楼主(2020-02-18):
如题,看几乎没有这个机型的帖子,网上销量倒是还可以。全皮带传动,应该很安静吧,
那是不是因为外壳特殊炸鸡成本高,所以飞的人少呢。
另外富丽那个380怎么样。除了380,同级别也没有厂家推纯皮带传动的飞机呢,比如x360要是全皮带是不是声音更好,还不会像380外壳那样成本高

网友A:
主要那个尾管  重,还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那个尾管  重,还贵

哦哦,我猜也是这样,要不双皮带传动,没有齿轮,应该安静的多

网友:
聽我們這邊直機大神說 380暴力但炸雞成本高

网友A:
380 有别的选择,比如亚拓470、泰世x3l 或是x3改380  都是很好飞的练习机
所以这种炸鸡成本高的380机,相对飞的人就少了。

网友:
曾经很热门,不过那是3年前的事情了,很安静,也好飞,就是炸鸡尾管成本跟头罩成本高。现在新机出来选择也多了

网友B:
全包壳主要是骚,但是炸了比较心痛。kds360也是全皮传,比380便宜一点

网友:
兔子380,小罗收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0 有别的选择,比如亚拓470、泰世x3l 或是x3改380  都是很好飞的练习机
所以这种炸鸡成本高的380机, ...

但是电机输出直接皮带的,这个级别只有380啊,没有厂家做皮带直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包壳主要是骚,但是炸了比较心痛。kds360也是全皮传,比380便宜一点

kds看了,还是有大齿盘的,是有两个齿轮,比其他飞机反而还多一条皮带,这设计就……

网友C:
引用 楼主:
kds看了,还是有大齿盘的,是有两个齿轮,比其他飞机反而还多一条皮带,这设计就……

小罗的兔子MSH380也是全皮带传动的,有好几个版本,LX380,MSH380,MSH380EVO,配置不同,价格不同。

网友D:
小白问一下,小的直升机不是更灵活吗?为什么比赛都用大的飞3d,是因为规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白问一下,小的直升机不是更灵活吗?为什么比赛都用大的飞3d,是因为规则吗?

思考一下你是怎么定义灵活的,以及是否越灵活越有利于比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罗的兔子MSH380也是全皮带传动的,有好几个版本,LX380,MSH380,MSH380EVO,配置不同,价格不同。

谢谢,看到了,还真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白问一下,小的直升机不是更灵活吗?为什么比赛都用大的飞3d,是因为规则吗?

现场观摩一下你就会发现,大飞机的观赏性不是小飞机能比的,并且也灵活,还更精准。

网友:
380好机的,挺好飞的。维护方便,装配简单。缺点就是配件和炸鸡成本高。而且SAB 380去年年底已经推出2代机型。改进了电调位置,机身侧板,细化了尾管,去除了跪式脚架,采用常规的雪橇架,使其降落更平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白问一下,小的直升机不是更灵活吗?为什么比赛都用大的飞3d,是因为规则吗?

大的更稳更精准飞起来更有气势,大的飞习惯了根本不想碰小的

网友E:
小罗380兔子机,空机1200多,其实吧,这个价格倒不如买两个X360,一个飞,一个做配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小罗380兔子机,空机1200多,其实吧,这个价格倒不如买两个X360,一个飞,一个做配件

确实  不过我弄了3个在飞,爽飞爽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  不过我弄了3个在飞,爽飞爽炸。

是吧,没有比这个600块钱的空机更香的吧,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