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150x无法起飞

楼主(2020-02-18):
疫情在家无聊,翻出150x来,结果设置一切正常,就是不能起飞,真是困惑,请大神支招

网友A:
上视频看看啊

网友:
很大的可能是电池不行了。

楼主:
老问题没有解决,新问题又来了,现在无法对频。进入手机APP调参,出了油门通道没反应,其余的通道都正常,,真是奇了怪,是否是电调坏了

网友:
坏了,老夫愿50包邮为阁下回血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问题没有解决,新问题又来了,现在无法对频。进入手机APP调参,出了油门通道没反应,其余的通道都正常, ...

有时候调参中会死机。。。断电重起,油门没反应?是不是油门通道设置反向了?

网友:
APP调参确实有时会死机

网友:
坏了,老夫愿55包邮为阁下回血...

网友:
50包邮解君愁

网友:
不懂这么好的机。帮顶

楼主:
断电重启两三次后解决问题,真是搞不懂

网友:
有可能是有线路短路,检查一下

网友:
重新插电池,不要碰机身,鸡鸡大奖抖几下才算自检正常

网友:
坏了,老夫愿55包邮为阁下回血

网友(2020-12-22):
蓝牙不好用,有时会断开,而且要重新上电才能再连

网友:
这鸡就是坑

网友B:
除了板子做工质量不稳定和高昂的易损件价格,150是好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除了板子做工质量不稳定和高昂的易损件价格,150是好机

很难飞。我买的全新机震动就是很高。换了各种升级件无效,飞起来飘的很。当年飞机加升级件花了4K左右。然后成了一个摆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很难飞。我买的全新机震动就是很高。换了各种升级件无效,飞起来飘的很。当年飞机加升级件花了4K左右。然 ...

emmm,忘记区分了,你买的是150还是150叉?150老司机也说了不能飞的。150X可调参手感自定。一套4000多,来玩一个小机子确实不划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mmm,忘记区分了,你买的是150还是150叉?150老司机也说了不能飞的。150X可调参手感自定。一套4000多, ...

六七年前了,150DFC。辣鸡。牙托电子设备质量奇差,都是莫名其妙烧。陀螺仪都烧,那时候我手里好几个牙托3G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六七年前了,150DFC。辣鸡。牙托电子设备质量奇差,都是莫名其妙烧。陀螺仪都烧,那时候我手里好几个牙托 ...

我手上的150 DFC和150X都是还没跌落神坛前高价收的,没一次爽飞过,还不如几十元收的地平线MCPX BL和130X的 主板飞的爽,,,,我的BL主板电源反接了都没烧了,就算烧也是烧主电调输出,还可以外接一个无刷电调继续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六七年前了,150DFC。辣鸡。牙托电子设备质量奇差,都是莫名其妙烧。陀螺仪都烧,那时候我手里好几个牙托 ...

听闻过牙托的渣品控,也是因为太烂了所以才推出了可以调参的型号吧,俩月前看到有人500出150dfc差点买了(不知道150x才可以调参)
因为太贵所以没蹭过150x,就目前入坑联系来说伟力k120是这个尺寸里综合表现最好的机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