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级 黑鹰直升机 组装贴

楼主(2020-02-18):
自己的UH60机子从2015年断断续续装,折腾来折腾去,算是把这个机子折腾的精通。然后就闲置了。
去年年底一个群里的朋友想让我帮忙组装一架,于是便答应了,想装一个飞控,我原来的这架机装的是龙卷风陀螺仪
换装了H1飞控后,试飞成功,另一架也开工。
拍的照片不多,请见谅,欢迎各位像真机爱好者交流。
机架配件,黑鹰的机壳提供的有改装用的侧板,所以没必要再买一个完整的ESP机架,只需要配齐机架需要的剩下配件即可

亚拓的四桨旋翼头

安装舵机,飞控 主轴都切短了十毫米。

两个机架。 实验证明GPS内置没有影响

试飞视频稍后贴上

网友:
一次买俩,土豪土豪

网友A:
当年我作为新手玩直升机有这么好的飞控,我也不至于消停好几年

网友:
漂亮!问下直机装飞控后的姿态模式和旋翼的姿态模式差别大吗?一直不玩直机不敢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年我作为新手玩直升机有这么好的飞控,我也不至于消停好几年

再入魔,買買買

网友:
你的GPS線好長,我的好短

网友:
想我当年新手玩直升机要有这么好的飞控也不至于现在这样退魔了

网友:
打土豪分田地

网友:
别忘了螺丝胶上紧

网友B:
这一套下来不得四五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一套下来不得四五千啊

七千左右吧

网友C:
请问,连接尾管的那个带角度的连接器在哪里买到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连接尾管的那个带角度的连接器在哪里买到了?谢谢

那应该是象真机套装之内附有的

网友D:
看楼主发的视频,H1好稳的,你入手没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楼主发的视频,H1好稳的,你入手没有

没有,我目前手中有个大疆NAZA-H,已经很多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没有,我目前手中有个大疆NAZA-H,已经很多年了。

今天刚在二手区有人出naza h,我就想入手,想试一下大彊,怎知看一下它的垂直精度及水平精度,真的是很多年前的产品,都不及H1 飞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今天刚在二手区有人出naza h,我就想入手,想试一下大彊,怎知看一下它的垂直精度及水平精度,真的是很多 ...

实际使用也是定点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实际使用也是定点不动。

它說是直升機用的,我就不信了,那些超巨型插頭,

一邊 GPS 及 LED ,另一邊舵機,完全不方便安裝的,

比那些 NAZA M 多軸的,貴了不少,估計是一樣的成本,開天殺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