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天空端可以FPV用吗

楼主(2020-02-18):
在穿越栏看到有用大疆天空端装穿越 画面真不错 也想把大疆天空端给固定翼用 不想带眼镜飞  想用显示器 地面还需要什么设备 请懂的大神指点一下  没接触过FPV 所以对设备不了解

网友A:
地面端还是要眼镜才能转出画面,后续固件更新支持视频输出功能,但需要特定一款DJI遥控器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地面端还是要眼镜才能转出画面,后续固件更新支持视频输出功能,但需要特定一款DJI遥控器才行。

知道是哪款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地面端还是要眼镜才能转出画面,后续固件更新支持视频输出功能,但需要特定一款DJI遥控器才行。

可以不用大疆遥控

网友:
DJI 带屏遥控器

楼主:
好像不是非要用大疆控吧,我看有用地平线控飞穿越的,用的也是大疆的眼镜和天空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不是非要用大疆控吧,我看有用地平线控飞穿越的,用的也是大疆的眼镜和天空端

是眼镜图像输出功能,需要依靠DJi带屏遥控器输出HDMI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眼镜图像输出功能,需要依靠DJi带屏遥控器输出HDMI信号。

多谢了 看来这个计划行不通了  大神能不能给推荐一套图传  那些模糊不清的就不考虑了虽然便宜但是也是白花钱 不如买个差不多的

网友B:
御哈苏带屏控可以直接接收天空端图像并输出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御哈苏带屏控可以直接接收天空端图像并输出嘛?

就是这个控,但是需要等待DJI FPV的新固件。看公告应该3月中发布。

网友:
输出无所谓 毕竟FPV 眼镜最爽 不知道可有HDMI输入

网友(2020-03-25):
t14    99新  前后用了不到20小时,膜刚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