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8SZ拆机改大力增程模块

楼主(2020-02-18):
第一次拆F控,内部做工很精致。电路板元件布局比较整齐。好啦,正式动工:

改之前首先要找到电源,大力模块其实反面就是一个WI-FI功放,正面是DCDC。吐槽一下该供电电路设计有严重问题,首先F控用的是铁锂电池只有6.6V,而大力功放低于6.2V就启动不了,所以一般卖家建议购买锂电池。这导致原装充电器不能用每次得拆电池充电。如果以上都能接受接下来又有新问题。

当我使用7.2V供电后,模块正常工作。但是大力DCDC部分输出有轻微啸叫,用示波器观察发现纹波很大这可能导致功放工作不稳定。而且可能失控的风险。被迫我拆开了背面功放的外壳,拆开后吃惊发现这货并非大力设计的,而是TB现成的模块,XQ-02A大约70元。(帖子后面有照片)而所谓的关断信号就是DCDC的一个使能端,所以看到这里小伙伴们完全可以自制这个功放了。

接下来我的方案是彻底抛弃大力的电路,拆掉了所有大力的元器件,直接采用FUTABA发射机供电电源5V。这样也在DBUG模式下也可以单独关掉功放电源,开机和控融为一起。

测试数小时后,无发热等异常情况。距离未做具体验证。

再提一点,FUTABA给高频发射部分的供电采用了LDO芯片方案。所以纹波和噪声非常小,这保障了模拟电路的抗干扰能力。需要注意功放芯片会增加功耗,尤其在发射时所以建议增加2个100UF 10V的电容在附近。LDO基本无发热,此改造到此比较满意了。耗电情况并无明显增加。

网友A:
厉害,请问下,16sz也能按你的方法安装吗?

网友B:
楼主有没有微信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网友:
这折叠桨,这连杆头。雷达行?

网友:
高手无处不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请问下,16sz也能按你的方法安装吗?

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没有微信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hsf1257248662

网友A:
耗电情况怎么样?你用的是原厂电池还是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耗电情况怎么样?你用的是原厂电池还是锂电?

原厂的电池,铁锂电池是最适合遥控器的。寿命长也不用担心过充过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厂的电池,铁锂电池是最适合遥控器的。寿命长也不用担心过充过放。

听说加了这个增程器,特别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加了这个增程器,特别耗电。

大力电源部分设计有缺陷,实际还好。

网友C:
14sg改大力增程,耗电变大,用了半年,增程出了问题导致失控,拆掉后信号正常。估计大力的电源模块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14sg改大力增程,耗电变大,用了半年,增程出了问题导致失控,拆掉后信号正常。估计大力的电源模块有问题

是的,目前我发现这个问题。 至于模块本身可靠性也不敢说。最好购买工业级的功放

网友D:
改了增程,电池要换成锂电,据说大力的这个增程,电压低于7V的时候不稳定,要么外置电池,要么就控电换成2S锂聚电池,我的14SG也是改了这个增程,飞穿越确定明显功率大了很多,可以飞远一点了。

网友D:
还要记得把报警电压设成7.4V,要不然控电没电了,就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了增程,电池要换成锂电,据说大力的这个增程,电压低于7V的时候不稳定,要么外置电池,要么就控电换成2S ...

不推荐用这个功放,文中解析很清楚。大力的供电电路设计有缺陷。另外功放本身可靠性并不高。建议增大天线DB值,或者上黑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要记得把报警电压设成7.4V,要不然控电没电了,就惨了。

我的16sz电池报警最高只能设置到7.0V报警。你的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2020-03-31):
openTX的遥控加上黑羊的高频套,妥妥的满足 各种要求。。。

网友(2020-08-04):
你以为你打那么多字搞那么多图片我就能看懂了吗?骚年,你太年轻了。话说18**距离很短吗?飞个穿越什么的需要增加功率?
来自微站

网友:
装个黑羊不香吗?

网友(2020-11-04):
淘宝这个70元的模块可以用吗,我倒是找到了,不知道有陪有人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