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打造一架理想中的30级轻木3D机(超长)

楼主(2020-02-18):
打造一架理想中的30级轻木3D
一、前言
自从入模,独爱3D机型,从小电动到汽油机各种折腾,随着对模型的了解,各种疑惑也是越来越多。比如:都是3D机型,各机型的操作手感却是截然不同,为什么有如此的差异呢?不解!有人说那是各有特色,也许吧。这句话放在哪里都应当是正确的,没毛病。但是我心目中的3D机型应当是把3D飞行的综合性能发挥到极致的,而不是像现在市场所常见的机型一样,各具特色。或者说市场上应当是这样的机型分布:综合性能极佳机型+各具特色的飞行性能的机型。这样才能满足广大模友的需求。
综合飞行性能优异的机型适用于大多数的模友。
各具特色飞行性能的机型适用于具有特殊需求的模友。
这样是不是更加合理呢?
本人财力有限,飞过的机型不多,从中没有找到我理想中的机型。通过逛市场,看图片,逛论坛,看介绍。很遗憾,一直没有遇到我的最爱,至少从理论上没有和我心意的机型。寻找……默默的寻找……..
近来飞场难找了,飞的也少了,有时间静下心来静静思考上面的事,忽有一天,突发奇想。自己造!!!
二、关于飞行那点儿事
说来容易,真正做起来并不简单。首先让我们来熟悉一下飞行那些事。(纯理论,闲麻烦的直接跳过,并且这理论也只是我的理解,有不对的烦请指正)
在我看来炫酷的3D飞行就是把一些基本的飞行姿态,进行组合、变化而展现在我们眼前。只要模型能很好的完成这些基本的飞行姿态,那么我们就认为这模型是很完美的。
那么这些基本的飞行姿态,我认为应当是:
1:水平正倒飞。
2:左右正侧飞。
3:直线横滚(或者叫子弹滚)。
4:俯仰空翻。
5:垂直爬升与下降。
6:吊机。
针对于这些基本动作,怎样的机型才能更好的完成呢?我觉得应当从两方面考虑。
翼型的选择  ⑵模型气动布局的设计
首先对于翼型的要求,这个简单,共知的:1双凸翼型  2:翼弦长与翼厚比适中。关于这个我们不再废话。
    接下来对于气动布局的设计,重中之重。整机飞行性能的优劣全在这里。关于气动布局的设计见仁见智,各有各的道理。说甲的好,说乙的好,到底谁的好?谁也不知道!
本人斗胆,在这里定要分出个好坏!下面正式进入正题,我们一起来揭开气动布局的神秘面纱。
2.1水平正倒飞
2.1.1机翼布局
见下图

图一上单翼
我们让电机轴线的水平延长线通过平尾翼弦,当机翼的翼弦高于这个延长线时,我们叫它上单翼。

图二中单翼
我们让电机轴线的水平延长线通过平尾翼弦,当机翼的翼弦正好重合这个延长线时,我们叫它中单翼。
图三下单翼
我们让电机轴线的水平延长线通过平尾翼弦,当机翼的翼弦低于这个延长线时,我们叫它下单翼。
好了,概念交代清楚了,我们来看三种翼型分布的水平正飞。
2.1.2重心的影响

图四
上单翼正平飞时,模型重心低于机翼升力作用点(这点不一定,但大多数是这样,要看设计,如果不低于也不高于,效果等同于中单翼,这里我们假设它低于),此时相当于人用手提着水桶,水不容易洒,非常稳定。

图五
中单翼正平飞时,模型重心重叠于机翼升力作用点(这点不一定,要看设计,如果不重叠,效果等同于上单翼或下单翼,这里我们要求它重叠),此时相当于人用手捧着水桶,水不很容易洒,但也不是很稳定。

图六
下单翼正平飞时,模型重心高于机翼升力作用点(这点不一定,但大多数是这样,要看设计,如果不高于也不低于,效果等同于中单翼,这里我们假设它高于),此时相当于人用手举着水桶,水很容易洒,很不稳定。
这样对于重心的影响我们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水平正飞时,当机体重心低于升力点时,飞机处于最稳定的状态。这种情况大多数发生在上单翼机型。且随着差值的减小,这种稳定程度也减小。
水平正飞时,当机体重心高于升力点时,飞机处于最不稳定的状态。这种情况大多数发生在下单翼机型。且随着差值的减小,这种不稳定程度也减小。
水平正飞时,当机体重心重叠于升力点时,飞机处于上述两种状态的中间值。这种情况大多数发生在中单翼机型。
   对于水平倒飞,道理是一样的,只是上单翼倒飞时,效果等同于下单翼正飞。下单翼倒飞时等同于上单翼正飞。中单翼倒飞时与正飞相同。
上单翼正倒飞稳定性能偏差很大,正飞最稳,倒飞最不稳。
中单翼正倒飞稳定性能没有偏差,正倒飞性能一致。
下单翼正倒飞稳定性能偏差很大,正飞最不稳,倒飞最稳。
2.1.3风阻中心的影响
  先来说说机体的风阻中心。机体在迎风面所受到的各种阻力的中心。我们叫它风阻中心。这个中心点业余条件下基本没法找准,除非上风洞软件模拟,那样太复杂了。为了简化,这里我们把机体正投影的形心等同于风阻中心来看待,虽说有差异,但是已经非常接近了。
我们以电机拉力线所在的水平面作为参考面。
图七  上单翼
因为机翼正投影的面积在整个机体投影面积中占据相当大的比例。所以基本上机翼的高低决定了风阻中心的位置。
上单翼:风阻中心明显高于拉力线平面。
图八   中单翼
中单翼的风阻中心近似在拉力线平面上(为了对比方便,这里我们假设它在一个平面上)。对于图八我大概测量了一下。
图九
这个正面投影
图十
两种颜色线型所组成的图形面积,上部分299.47平方厘米,下部分279.06平方厘米。大概值,图形没勾的那么准。如果再勾上起落架及机轮,上下应当差不多。总体感觉还是下部风阻会大些,应当把电机拉力线再往下设计一点,遗憾的是这机子的头罩是成品头罩,没法变了,这是一个小小的遗憾之处吧。

图十一  下单翼
下单翼:风阻中心明显低于拉力线平面。
好了,对正面我们有了一个基本的概念了,下面我们来看侧面。
图十二
对于上单翼来说,风阻中心高于拉力线(这个不绝对,但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的,随着偏差值的增大,几率越高,当目视基本不能看出是上单翼布局时,风阻中心不高于拉力线的可能才存在),在电机拉力与风阻的共同作用下,飞机向前飞行时存在一个图示角度上,顺时针方向的扭矩。这是不能避免的,只要风阻中心不重叠于拉力线。这个扭矩就必定存在,只是大小的不同罢了。这个扭矩导致飞机有抬头的趋势,为了抵抗这个趋势。有以下三种解决方法:
1:让电机有一个下拉角度。
2:平尾设置负的安装角。
3:不予处理(一些CD的厂家甚至不知道需要处理),通过试飞时改变平尾活动面的0位,而达到想要的效果(实际就是0位时,使平尾活动面有一个负迎角)
这里多说几句,对于以上三种处理方式,不管哪一种,都只能减小上单翼这种抬头趋势,尽量做到低速飞行与高速飞行时,俯仰趋势达到我们能接受的程度,而不能随速度的增减同比例修正。
这是缺点,没办法。
图十三
对于中单翼,因为拉力线与风阻中心重叠,拉力大于风阻就往前飞,不上也不下。由于对称翼型在翼弦成水平状态时是不产生升力的,所以图示的角度是飞行速度无限大时才能发生的情况。正常飞行时机尾低,机头高,这样就存在了机翼迎角,这个迎角下产生的升力(这个升力是机翼、机身、平尾产生的升力和)等于机重就是平飞,当迎角过大时,升力大于机重,机体有升高的趋势时。平尾产生向上的升力加大。使平尾升高,减小了迎角,升力减小,升力趋向于机重。也就是说拉力线与风阻中心重叠的机型,有一个平飞时自动找平的特性,这个特性使得飞机能一直保持平飞,不管速度大小,只要不低于失速速度,他就是平飞。
图十四
下单翼翼型,对于这种翼型,把上单翼倒过来就是它。爷俩比JB,一个屌样。
风阻中心对上中下三种机翼布局的影响我们理清了。结论是:
水平正飞时,当机体风阻中心高于电机拉力线时,风阻对机体产生偏转力矩,这个力矩使飞机有抬头的趋势,风阻中心与电机拉力线偏差值越大抬头趋势越明显。为了修正这个抬头趋势,不论采取何种方法,都不能随速同步修正,只能在我们正常飞行速度范围内,达到我们可接受的程度,敏感玩家还是会感觉出低速与高速飞行时俯仰的差异。这种情况大多数发生在上单翼机型。
水平正飞时,当机体风阻中心重合于电机拉力线时,风阻不对机体产生任何偏转力矩。机体向电机的拉力方向前进,随着速度的增加,机翼迎角变小,但飞机始终处于正常的平飞状态。这种情况大多数发生在中单翼机型。
水平正飞时,当机体风阻中心低于电机拉力线时,风阻对机体产生偏转力矩,这个力矩使飞机有低头的趋势,风阻中心与电机拉力线偏差值越大低头趋势越明显。为了修正这个低头趋势,不论采取何种方法,都不能随速同步修正,只能在我们正常飞行速度范围内,达到我们可接受的程度,敏感玩家还是会感觉出低速与高速飞行时俯仰的差异。这种情况大多数发生在下单翼机型。
  风阻中心对倒飞的影响与正飞基本一致,
只是上单翼倒飞时就相当于下单翼正飞。
中单翼倒飞时与正飞相同。
下单翼倒飞时相当于上单翼正飞。
嗯,又理清了一个。下面我们接着来。
2.1.4右拉角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飞机螺旋桨在转动时,会对机体产生一个反扭力矩。
图十五
绿色箭头是螺旋桨的转向,红色箭头是机身转向。这样是平飞不了的,机身会旋转。为了抵消这个力矩有几种方法,比如:改变副翼0位,使副翼产生一个反向力矩。或者增大垂尾上部面积,利用桨气流在垂尾上的作用产生反力矩。设计时使得左机翼比右机翼大。共轴双桨。等等,很多种方法。目前大家普遍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改变电机的拉力线,使它有一个右拉角度。见下图
图十六
由于右拉角度的存在,使得桨气流扫过左右机翼的面积不同。这机的右拉是3度,所以看起来不是很明显。但是看左右机翼浅绿色线条所选中的,没有被桨气流扫过的面积,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差别的。
写到这里我犹豫了一下,本来我们要说的是电机右拉对上中下三种机翼布局飞行姿态的影响,现在提到右拉,忍不住多说几句。
我查了查相关资料,我能找到的资料里,没有能把电机右拉如何抵消反扭这个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述清楚的,在这里我就把我的理解尽量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表述一下。作为题外话吧。
题外话开始
借用一下网络图片,见下图:
图十七
即便没有电机右拉角,由于桨气流从机头到机尾是逆时针旋转的,这个旋转气流作用到机身上(机翼、垂尾、机身上的任何零部件)都会产生一个与螺旋桨转向相反的力矩。这个力矩虽说不大,但它是存在的,并且没到可以忽视的程度。这是抵抗反扭的一部分。电机安装了右拉角,这个力矩也是存在的。
图十八
这张图有意增大了右拉角。这样看着更方便。红色线条之间的部分,清楚的反应出了桨气流扫过机翼、机体、甚至平尾的面积。比我的真实图视觉效果好多了。
好了,我们接着说抵抗反扭的主角,气流。网络图片已经不适用了。还是用我自己的吧。
首先交代几个名词,别人可能不是这样定义。但这里就按我这个定义引用。
桨气流:螺旋桨产生的气流。
空气流:飞机飞行时,空气相对于飞机的运动气流。
  流:飞机飞行时,空气流在螺旋桨的作用下改变运动轨迹而形成的气流。
桨气流速度大于空气流时飞机才会有反扭。
桨气流速度大于空气流,且空气流速度大于0时,才会产生滑流。
下面看图:
图十九
滑流的正面视角,示意图,角度方向别较真儿。
图二十
滑流的左侧面视角。
图二十一
滑流与左机翼的夹角关系。滑流与左机翼翼弦的夹角大于空气流与左机翼翼弦的夹角(平尾、垂尾也是这样)。
想象一下,滑流与右机翼翼弦的夹角小于空气流与右机翼翼弦的夹角(平尾、垂尾也是这样)。
图二十二
见图二十一还是看图比较直观。
简单来说就相当于:对滑流而言左侧迎角大,右侧迎角小。
再结合图十七,左侧滑流扫过机翼的面积大,右侧滑流扫过机翼的面积小。
那么左机翼大的翼面积加大的迎角所产生的升力,就大于右机翼小的翼面积加小的迎角所产生的升力,这样形成了一个逆时针的转矩。这个转矩是抵抗反扭的主力。(同理平尾左右,垂尾上下也会形成抵抗反扭力矩,只是它相对于机翼来说小很多,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不说它罢了)
桨气流的作用机理与滑流基本一样,它也会产生抵抗反扭力矩,也是因为相对较小,一般不提。
好了,我们小小的总结一下;
1:螺旋桨气流作用于机身各部位的静压力,产生抵抗反扭力矩。
2:滑流作用于机翼,产生抵抗反扭力矩。
3:滑流作用于垂尾、平尾,产生抵抗反扭力矩。
4:桨气流作用于机翼,产生抵抗反扭力矩。
5:桨气流作用于垂尾、平尾,产生抵抗反扭力矩。
以上我觉得2是重点。
题外话结束
图二十三
为了便于对比,我们把上中下机翼都装上,左侧视角看左机翼。
滑流对上单翼翼弦的迎角最大,滑流对中单翼翼弦的迎角次之,滑流对下单翼翼弦的迎角最小。
图二十四
再看看右机翼,注意与左侧相比迎角变负了哦。
滑流对上单翼翼弦的迎角最小,滑流对中单翼翼弦的迎角次之,滑流对下单翼翼弦的迎角最大。
图二十五
从这个角度看滑流扫过上中下三种翼型的分界线,能看出差异吗?
因为差异很小,可能看不出差异。没关系,我要表达的意思是
。因为中单翼翼弦水平面处于滑流的直径上,所以滑流扫过中单翼的翼面积最大。如果上单翼翼弦水平面与下单翼翼弦水平面距滑流直径的距离相等,那么滑流扫过上单翼与下单翼的面积相等,且小于中单翼。
细细品味,应当能够理解。
那么左机翼的升力就是
  上单翼小面积与大迎角,中单翼大面积与中迎角,下单翼小面积与小迎角。
右机翼的负向升力是:
  上单翼小面积与小迎角,中单翼大面积与中迎角,下单翼小面积与大迎角。
看出来了吧,上单翼与下单翼是相同的。
现在要看的是中单翼产生的反扭力矩大,还是下单翼(或上单翼)产生的反扭力矩大。也就是说:小面积小迎角与小面积大迎角产生的力矩大,还是大面积中迎角与大面积中迎角产生的力矩大?这个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办法测量计算。
但是我们可以猜测。
正好手里有这样两架飞机,机型相同、级数相同、翼展、机长几乎相同,材料相同,只是一架翼弦与拉力线距离较大,另一架几乎重叠。见下图:
图二十六
图中上面的是偏差较大的那架飞机的电机架下板,下面的是另一架偏差很小的那架飞机的电机架上板。很凑巧,偏差大的飞机右拉角明显大于偏差小的飞机右拉。关于这事我琢磨了好长时间,为什么几乎所有的飞机参数都相同,却一个右拉大一个右拉小呢?所以就怀疑到这里了,一个翼弦偏差大,一个翼弦偏差小。但这只是疑问,不做定论,我们拿它当作一个变数吧,希望有人能解开。
还有一点,由于上单翼或者下单翼左右机翼的升力中心不在拉力线上,使得这个反扭力矩会造成飞机偏航,虽说很小,但毕竟存在。
那么我们就得出了下面的结论:
就电机右拉对水平正倒飞的影响这个问题来说,中单翼布局是最让人放心的,上单翼或者下单翼除了会产生很小偏航外,还存在抵抗反扭力矩大小的变数。
2.1.5小结
终于把正倒飞解释的差不多了,我们来个小结。
重心的影响:中单翼最佳。
风阻中心的影响:中单翼最佳。
右拉角的影响:中单翼最佳。
结论:水平正倒飞性能最佳的机型,一定出自重心、风阻中心、电机拉力线重叠的中单翼布局。(下文再提到中单翼就指这样三重合的机型)
2.2左右正侧飞
就我飞过的机型而言,侧飞脾性基本都有,或大或小,而且都不相同,或向远离操作者方向偏航,或向接近操作者方向偏航,或有机身正摆平的趋势,或有机身倒飞的趋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2.2.1右拉角的影响
图二十七
前文分析过,在平飞状态,无论上单翼、中单翼、下单翼,右拉角都不能使飞机出现俯仰力矩,以及绕机身轴线的旋转力矩。放在图二十六侧飞姿态中,一样适用,只是此时由俯仰变成了远近。这里我们就不再重复分析了。也就是说在图示的飞行姿态中,右拉角不影响飞行姿态的稳定。
前文我们一直没提右拉引起的偏航,这里我们顺带分析一下。
图二十八
飞机中心轴线与水平面成38.51度(这个角度随意)稳定侧飞,由于电机右拉角度的存在,电机轴线与水平面的夹角一定是小于中心轴线与水平面的夹角的。
图二十九
左侧飞时,同样飞机中心轴线与水平面成38.51度稳定侧飞,由于电机右拉角度的存在,电机轴线与水平面的夹角一定是大于中心轴线与水平面的夹角的。
这个一小一大就导致左侧飞时,电机拉力产生的向上的力矩大于右侧飞。此时垂尾充当了平尾的作用,反映到垂尾上,就是,以机体中心轴线与水平面相同的夹角左右侧飞,左侧飞时垂尾的偏转角度小于右侧飞时垂尾的偏转角度。可能细心的模友已经注意到了,我们侧飞时左右杆量是不同,就是这个原因。
好了,可以做个小小节了。在侧飞中电机右拉角度的影响,对于上中下三种翼型分布的机型是相同的,并没有严重影响某一机型的侧飞性功能。但是由于前文分析平飞时提到的某些不确定性,以及右拉角对上下两种翼型左右机翼产生的升力差,所形成的转矩不再轴心上而导致的轻微偏航,我们还是倾向于认为,右拉角对中单翼布局的机型的侧飞性能影响是最小的。
2.2.2引起机身转动的因素
  如果一架飞机在平飞时,没有发生扭转,那么就说明此时的状态的反扭力矩正好抵消了螺旋桨的扭矩。如果放到侧飞环境中,增加的或减少的因素就是导致侧飞扭转脾性产生的原因。我们找出这些增加的或减少的因素,就能解释侧飞扭转脾性产生的机理。没问题吧?
图三十
我们以这个角度看侧飞。
就这个角度来说,增加的因素是1:垂尾角度变化了。
2:重心的作用变化了(看看前文,抵抗反扭分析中,重心的高低方向的变化是没有影响反扭的哦)。
减少的影响扭转的因素有吗?我没发现。
我们先来看看它们是怎么影响的。
图三十一
下单翼机型,由于重心偏下,侧飞时会使飞机有改平的趋势。垂尾因为偏转角的变化,会产生向下的力矩,这个力矩使飞机有改倒飞的趋势,它与重心的作用相反,好事呀,互相抵消了一部分。谁大听谁的,那么谁大呢?不知道。
图三十二
中单翼机型,由于重心与拉力线重合,不产生扭转力矩。垂尾产生了使机身改倒飞的力矩。这个没有抵消力矩,就听垂尾的。
图三十三
上单翼机型,由于重心偏上,侧飞时会使飞机有改倒飞的趋势。垂尾因为偏转角的变化,会产生向下的力矩,这个力矩使飞机也有改倒飞的趋势,它与重心的作用相同,加重了飞机改倒飞的趋势。
对于右侧飞而言,重心及垂尾的影响,下单翼表现最好,中单翼表现次之,上单翼表现最差。
左侧飞就不上图了,与右侧飞道理一样。重心及垂尾的影响,下单翼表现最好,中单翼表现次之,上单翼表现最差。
这里说明一下,对于中单翼机型,现有垂尾布局是不利于其对侧飞滚转的影响的,如果能把垂尾设计的类似于平尾那样,能够上下对称,那么就太完美了,不过那样可能会改变整机的外观效果,人们是否能接受,实在是未知,所以,对于中单翼机型来说,在不对外观做大改动的情况下,使得垂尾上下(以轴心水平面来分)翼面积尽量趋于相等是切实可行的办法。
2.2.3风阻中心的影响。
在平飞中,风阻中心是使飞机有抬头或低头的趋势,换成侧飞位置,就转变成了使飞机远近偏航的趋势。这个就不上图了,很容易理解的。
侧飞时上单翼机型的风阻中心会使飞机向机背方向偏航。
侧飞时中单翼机型的风阻中心不对飞机产生偏航。
侧飞时下单翼机型的风阻中心会使飞机向机腹方向偏航。
对于侧飞我们分析了三个方面
电机右拉角的影响,垂尾与重心的影响,风阻中心的影响。
中单翼机型2个方面占优,下单翼机型1个方面占优,上单翼机型垫底。
综合来看,在侧飞的表现中,中单翼稍稍胜出。
2.3直线横滚(也叫子弹滚)
子弹滚在3D飞行中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飞行姿态,在大翼展、急速、低空、近距离的情况下,会给人带来非常震撼的观赏效果。下面我们来看看什么样的机型最适合做子弹滚。
图三十四
上单翼机型。如图,
副翼偏转好了翼面,对机身说:“以我左右机翼翼弦连线的中点为轴,向前逆时针转向开滚”。
电机说:“以我的轴线为轴,向前逆时针转向开滚”。
机身愣了一下:“靠!我到底听谁的?这不是为难我嘛,算了,惹不起你们,谁牛就听谁的多一点吧”。
于是就以图中粉色圆的中心为轴开转了,这个中心即没听副翼的,也没听电机的,而是谁牛就靠谁近点儿。于是就滚出了下面的效果。我们把图中的粉色圆固定作为参考。
图三十五
图三十六
图三十七
明白了吧,这机身转出来个螺旋线。如果整机重心也不再这个螺旋线的中心点上(重合的几率很小),由于离心力的作用,这个螺旋线的直径还会加大。副翼翼面有了转角,风阻加大,加大了机头向机背抬头的趋势,进一步加大了这个螺旋线的直径。所以上单翼实际做出的是螺旋线滚,而不是我们想要的直线滚。
图三十八
中单翼机型,副翼偏转好了翼面,对机身说:“以我左右机翼翼弦连线的中点为轴,向前逆时针转向开滚”。
电机说:“以我的轴线为轴,向前逆时针转向开滚”。
机身笑了:“靠!你俩说的不是一回事嘛”。
于是机身就以图中桨罩上的圆点为轴,愉快的转了起来。
此时无论是重心、增大的机翼风阻、都对这个滚转轴心没有任何影响。机身非常顺畅的转出了我们想要的直线子弹滚。
下单翼机型,为了缩小篇长,就不上图了。大家也都明白,它跟上单翼一样,转出的是螺旋线。
对于子弹滚我们得出的结论是:
中单翼是完成子弹滚这个动作最完美的机型。
2.4俯仰空翻
上中下三种翼型分布的机型,做空翻动作基本没有什么差异,这个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是可以理解的,这里就不在分析了。
影响空翻动作的主角现在变成了翼展/机长的比值。翼展与机长比越大空翻半径越小,越显得干净利落。这个比值越小,完成空翻动作越趋向于柔美。这个应当不难理解,看看F3A机型,机长基本都大于翼展。
所以我糊涂了,俯仰空翻我真的不知怎样才算最好的,空翻动作在3D动作中有时要求干净利落,空翻半径越小越具有观赏性。但有时需要展现柔美的一面,两个互相矛盾的需求,设计时到底偏向哪个?
权衡一下各方面因素,最后我还是决定采用机长稍大于翼展的方案。翼展1220,机长1240(桨罩顶点至垂尾最后点的直线距离)
为什么这样决定呢?说一说我的想法,在前文我们提到的3D飞行的各种飞行姿态里,除了第4条,其他各姿态都是对航线稳定性要求非常高的,飞行航线的稳定性决定了这些飞行姿态是否完美,那么机长大于翼展的机型是最有利的。而对于第4条,我想基本也就汉诺螺旋和曲轴这两个动作要求空翻半径小,这两个动作其实也是一样的,只是一个作用于垂直方向,一个作用于水平方向。对于汉诺螺旋这个动作来说,市场现有的机型有几个能做到很完美呢?(翻转半径尽量小、机翼前缘尽量垂直于地面)能做到的机型不多吧?我们常看到的是趴着转下来的。为什么呢?动力与翼面积的问题,也就是动力与舵效不能满足动作需求。这里向大家推荐个立竿见影的方法:在遥控器上把副翼设成襟副翼混控,把这个混控设置成随升降联动,方向与升降一致。好了,飞去吧,效果贼拉好。当作汉诺或曲轴这个动作时,打开这个混控。由于副翼与桨气流距离很近,这时副翼与升降舵面两个舵面舵效叠加,飞机会以很小的翻转半径进行翻转。以前不能很好的做出汉诺螺旋的机型会有质的飞跃。也就是因为有这个方法解决翻转的问题,所以我选择了机长大于翼展
2.5垂直爬升与下降
在上单翼机型与下单翼机型各自做了电机下、上拉角度修正的情况下,上中下三种机型垂直爬升基本没区别,我们不再分析,但是如果它们没做上下拉修正(无论偏置大小,都要修正),这就是垃圾机型,参与对比分析的资格都没有。
我们来说下降,飞机爬升到一定高度,关掉动力,机身自由落体下降。此时问题来了。
图三十九
中单翼会很自然的垂直向下扎,而上单翼与下单翼会由于重心、风阻中心的偏置,向机背或者机腹方向偏航,此时动力是切断的,电机的上拉角或者下拉角在失去动力的情况下,对这种偏航失去了纠正作用。
简单明了,中单翼胜出。
2.6吊机
这个与垂直下降近似,垂直下降时只有空气流的影响,没有滑流、桨气流的影响。吊机时,只有桨气流的影响,没有滑流、空气流的影响。
图四十
上单翼在吊机时,由于风阻中心与重心都在机身轴线的上方,这两个力现在是叠加的,还不如垂直下降时的情况,那时这两个力是互相抵消的。叠加的作用力使得机头向机背方向倾斜,吊机很不稳定。
下单翼与上单翼相反,叠加的作用力使得机头向机腹方向倾斜,吊机很不稳定。
图四十一
中单翼吊机时我都不用说了,都看得出来,太完美了。我们换几个角度看看。
图四十二
图四十三
大家猜一猜,如果没有电机右拉角的存在,如果没有反扭的存在,这中单翼机型给好油门,它会不会自己吊那里不动?
2.7总结
终于说完了,用了很长的篇幅,还别说我写,您看都看累了吧?
我们得出了最后的结论:
重心、风阻中心、电机拉力线重叠在一起的中单翼机型,在3D飞行的各个飞行姿态中的性能表现,以绝对的优势胜出。按综合飞行性能评价,其他机型无出其右。
结论有了,那么我们就造一架这样的模型3D机吧。欢迎您继续观看下一节,《激光切割文件的制作》
. 激光切割文件的制作
下面我们进入各类图纸的绘制环节,首先需要一些准备工作。出于业余制作难度及成本的考虑,这次我们制作一架30级的。
业余制作最难的部分应当是机头罩及座舱罩,这个没确定下来之前,什么也做不了。通过不断的找寻,终于解决了这两个问题。机头罩某宝有卖的,见下图这东西。
图四十四
又在二手平台买了个30E的座舱罩,把透明的PVC(是PVC材料的吧?我不知道具体是不是)部分扣下来备用。
这样头罩和座舱罩就解决了。虽说它们的尺寸不一定符合我的要求,但只能凑合了。谁让咱自己做不了呢。将就吧。
下面是要准备的东东。没这些还是做不了。
一架基本能量出各部位尺寸,以及能看出各连接部位结构的烂飞机。
一台不是很过时的电脑。
⑶Autocad软件,Solidworks软件,版本不限。当然如果你精通autocad软件的3D建模部分,只准备CAD就可以了。个人觉得用Aotucad做三维是会让人崩溃的。
直尺等测量工具。
好了,下面开干!
3.1基本尺寸的确定。
图四十五
参照那架烂飞机,根据自己的需要,确定各部位的基本尺寸。图中我把尺寸隐去了。这样就有了一个基本的框架。此步做完至少翼展、机长、头罩宽度、翼根弦长、翼尖弦长、平尾尺寸、翼肋的多少、副翼舵机位置等等要确定下来。
做这玩意最好是用solidworks整体建模,然后再截取各部位截面图,那样牵扯的尺寸太多,我怕自己脑袋不够用,所以还是一样一样来。机翼、机身、平尾、垂尾分别建模。我觉得这样省脑子。
下面进行机翼建模,翼根弦长及翼尖弦长确定了,还差个翼厚。还是参考那架烂飞机并结合你自己的实际需要,确定翼根及翼尖厚度。(翼厚会影响飞行性能的哦,一般翼厚薄用在高速机型上,我这里就取个适中的吧)。在solidworks中用样条曲线分别拉出翼根及翼尖翼型。这步有人用profili翼型软件制作翼型,我试了试,不好用。所以还是自己画吧。
图四十六
就这样随便拉拽,直到自己满意。
图四十七
利用翼根与翼尖的翼型放样,机翼的模样出来了。
图四十八
cad中设计好的左机翼平面图导入solidworks中,准备按这些翼肋的位置取截面。
图四十九
solidworks生成机翼各截面图形,输出CAD格式,在CAD中编辑。该开槽的开槽,该掏孔的掏孔。参考那架烂飞机,大概就知道掏孔减重应当做到什么程度了,掏的太狠,强度不够。舍不得掏,机重会增加。在保证强度的情况下,狠掏!
如图,顺便在这里把机翼翼梁、主机翼后缘、副翼前后缘都设计好。
图五十
掏完了这模样。
图五十一
同样的原理把平尾建好模,并把固定面与活动面尺寸设置好。
图五十二
把平尾活动面影响垂尾的部分切掉。并把平尾固定面与活动面按大小切开。此步也可以不做,直接做下一步截取截面,我这里加了一步,是想对平尾各部位比例有一个直观的认识。
图五十三
把翼肋位置、前后缘大小设计好。准备截取截面。
图五十四
solidworks截取截面,然后回到CAD中继续编辑。同样该开槽的开槽,该挖孔的挖孔。并把前后缘设计好。
至此机翼、平尾差不多了,按理下面该做机身了,问题是要做机身,就要知道机翼在机身上的位置。这个位置又与风阻中心有关,所以还是要先解决风阻中心的问题。
图五十五
按照头罩的实际尺寸,建个三维模型。
图五十六
机舱盖再建个模。
图五十七
把头罩、舱盖、机翼组合起来。这图上面差垂尾的投影,下面差起落架的投影。就暂时不考虑垂尾和起落架了。因为这两个面积是互相抵消的。
让机翼翼弦的水平面通过头罩电机中心,分别计算上下部分的面积,如果相差过大,让头罩抬头或者低头(不能太过了,只能适当调整。成品头罩没办法,只能凑合少许调整),让上下部分面积尽量接近相等。我这里是让头罩低头到极限了,再低就影响美观了。至此,机翼翼弦相对于机舱盖下沿的位置就能确定下来了。同时平尾的位置也就有了。
下面开始机身设计。

楼主:
图五十八
机身建模,由于机身纵梁以及机背纵梁是倾斜的,为了便于确定它们在截面中的位置,把这些梁也做进去吧,后面一起取截面。

图五十九
确定各截面位置,准备开切。

图六十
刚切完的图没有留档,这是编辑后的截面图,顺便把机身侧面也做好吧。各截面卡槽等等都考虑进去。还是那句话,为了重量,狠掏!

图六十一
垂尾建模,并把各截面位置确定好。然后开切。

图六十二
垂尾截面编辑,顺便把前后缘做好。
把剩下的一些零件设计好,比如:电机架、设备安装板、起落架安装板、各种小加强板等等。尽量考虑周全。
至此理论上就可以排版出切割图了,怎奈咱是业余制作,经不起折腾。这么多零件,这么多尺寸实在是怕自己不知道哪里犯晕,尺寸、卡槽对不上号就麻烦了。所以,还是要假组一下的。

图六十三
把每个零件单独存放为CAD格式,这样不容易乱,否则真难对上号。

图六十四
逐个用solidworks建成三维实体文件。
然后在solidworks中组装。

图六十五
左机翼组装完的样子。顺便把不同的零件赋予对应的材料。这样方便以后计算重心。机翼前缘用的3*3碳纤维方管。

图六十六
平尾组装完的样子。

图六十七
全部组装完的样子,机身纵梁用了63×3的碳纤维方管,为自己做机子嘛,要用真材实料!
事实证明假组还是有必要的,还真发现了几处卡位不对或者没设计卡位的地方,并且一些小零件也容易忽略。
各零部件卡口没问题了,零件也没有遗漏的了,还是不敢出激光切割图,重心,重心还不知道在哪里呢,是否和我预想的一样呢?
接着做,把轻木蒙板装上、把头罩装上、把仓罩也装上、起落架、尾轮、电池,总之影响重心高度的都装上。装完是下图的样子。

图六十八
装完一测,靠!傻眼了。机头罩的电机孔已经是最低了,没法再往下挪了,电池也放在了最高的位置,重心还是低于翼弦9.5mm。检查各零部件的材料赋值,没问题呀。晕!跟我的预期不一样呀!本想在常规机型的基础上,把电池位置提高,重心也就差不多了,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还是低估了常规机型重心高度差值。如果常规机型,机翼翼弦低于电机拉力线,电池又放在比较低的位置,那重心要低于拉力线多少啊?模友们,手里有那样的机型吗?帮俺测测重心高度方向在什么位置。除了改机头罩,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唉!关键机头罩我自己做不了呀!
因为这事停工了几天,没心情做下去了。
几天后想开了,差点就差点吧,不能追求太完美了,再者说蒙上皮儿后也许会有好转,并且通过调整其他电装的位置也许能弥补一些。
再或者如果软件计算错误呢?继续吧。

图六十九
现在的重量是890g(已含4S2200mah电池230克),+郎宇2826电机200g+好赢铂金50A电调55g+17克舵机480g=1225g再加上蒙皮、桨、桨罩、接收机、拉杆、舵角这些暂时算150g共计1375克。初步估计整机起飞重量在1400克上下。

图七十
排好版,各零件打断点。完工。上某宝找激光切割的商家,开切!
等切割件的时间也别闲着,设计设计涂装吧。
上某宝,看人家的涂装,喜欢哪个借鉴一下呗。涂装设计是需要美工基础的,这个俺没有,所以。。。。。

图七十一

图七十二

图七十三

图七十四
实在是没有美术细胞。大家看看那个好看?
四、组装
没过几天,切割件到了。
图七十五
迫不及待的打开包装箱,这商家切的蛮不错的,请忽视那些蒙皮。

图七十六
铺开看看,挺好。

图七十七
开始卸零件,扔掉的比留下来的多。

图七十八
试着假组个电机架。看看效果还行。
图七十九
开始装机翼。

图八十
机翼与机身装差不多了,假组一下。

图八十一
有点模样了。

图八十二
给机翼蒙轻木板。

图八十三
平尾固定面完工。

图八十四
平尾活动面。

图八十五
垂尾活动面

图八十六
机翼完工,只差打磨蒙皮了。

图八十七
机身的样子。

图八十八
迫不及待的想看看重量。

图八十九
目前这么重。
继续打磨,蒙皮,就不多说了。

图九十
最后还是蒙了个最普通的涂装。
接下来上电装,顺便分享一下我的电装吧。
电机:郎宇2826550KV
电调:好赢50A铂金V3
电池:达普2200mah,两块3S串联。
舵机:Gdw296舵机4颗。
桨:13×6.5

五、试飞
图九十一
准备起飞。
到这里一定有人会问:“这机好飞吗”?
我的回答是,我从来不用好飞或者不好飞来评价一架3D机的性能。因为任何一架在市场能买到的机型,总会有人说好飞,也有人说不好飞。
对这机我只能说:如果你主飞3D机型,并且对你手里的所有3D机都能感觉出飞行性能的差异,并知道每个机型的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那么,有机会做一架我这样的飞机吧,它给你带来的全部是惊喜!如果你现在暂时还飞不出各机型的差异,那么,你现在手里的机型喜欢哪架,哪架就是最适合你的,虽说它不一定是你真正需要的机型,但现阶段一定是最适合你的。
六、最后的杂谈。(我知道这是找拍砖的内容,但是有些事不说不快)
   1:可能会有人质疑,你一个业余选手怎么可能做出好飞机?专家、大师们不比你强?厂家的研发不比你厉害?
   我是这样认为的,我从来不迷信专家、大师,我只信道理。专家、大师因为在专业领域的权威性,他们的言论、观点大多数是正确的,所以我们称他们为专家、大师。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大师、专家,他们的言论就是正确的,最优化的。
专家、大师可以相信,而不应当是盲目的迷信。
举个例子,看下面这图
图九十二
每次装舵机,都有骂人的冲动。我不知道世界上第一颗舵机是哪个厂家生产的,也不知道最初的用途是哪里,人家没错。
后续的模仿者(说模仿好听点)们,大师、专家们、厂家的研发们,你不知道你们舵机的出线方式是多么的愚蠢吗?不知道在特殊场合(比如航模中方孔沉降式安装)是干涉的吗?长方孔大小合适了,舵机装不进去。舵机孔放大了,舵机在里面逛荡。靠!
就按上图的出线方式,请问哪里不能装?为什么小厂能想到的,你们专家、大师想不到?去你奶奶的专家、大师。
这个想不到也就算了,为什么模仿了外形,而不模仿尺寸呢?每个厂弄了一套自己的外形尺寸,使得相同克数的舵机外形尺寸各不相同,这样是不是能显得舵机是你们自己研发的?而不是抄袭来的?
再有,随着舵机应用领域的不断扩大,90度舵机就是最佳的吗?不知道现在有多少舵机需要加长臂吗?最可气的是舵机生产厂家标配舵机加长臂。你出个120度舵机不就解决了吗?(这个应当不涉及硬件成本吧?是不是软件就能实现?我不知道)还是舵机加长臂有利于性能提升?如果那样何不出个30度舵机配加长臂?
说完痛快多了。还有没说的,就先不说。
2:你那么推崇3线合一的中单翼机型。为什么市场上还有那么多偏下单翼的3D机型售卖呢?(偏上单翼的没看到过呀)
    我是这样理解的:首先大厂是会提供中单翼布局的飞机给模友选择的,他们意识到了各种布局模型的优缺点,所以会提供不同的机型,之所以偏下单翼的机型被选择的多,还是因为提供偏下单翼布局机型的厂家太多。模友们选择机型的时候,选择偏下单翼的机型的几率较高。大厂提供的中单翼布局的机型也还是有缺点的。那就是重心还是偏低。有这种机型的模友可以试试,起飞前,把飞机倒过来,让桨罩尖顶地。竖直飞机,看看是不是它往机腹方向倒。
其次,任何厂家提供给市场的产品,他们都是认为他们的产品是最好的,不然他们自己就会改进的。同理。在那些提供偏下单翼布局的机型的厂家的认知里,他们也是认为他们的产品是最好的,这是认知问题。
3:本人水平有限,难免会出现错误,烦请广大模友指正。
4:欢迎对我的任何观点进行讨论。但是请注意论据与结论的辩证关系,请不要直接发表结论。最少要符合:因为。。。。。。所以。。。。。这样的基本逻辑。
5:不要进行人身攻击,每天早起不刷牙的主儿就别说话了。
最后愿新冠疫情早日结束,祝模友们爽飞!

楼主:
劳烦版主,此楼删掉。楼占多了

网友:
楼主威武!霸气!

网友:
现在市面上很多飞机和设备就是模友在飞的同时为了更好更强而设计出来的。不过我只飞刀锋540倒是真的。330那种一看就知道仰俯特别灵活的飞机不适合我的飞行风格。

网友:
楼主辛苦了,码了这么多字,上班时间草草看了下,真的干货满满。
我只是设计过几个KT的3D机,追求的好做的原则,根本没有楼主分析的这么详细。
这个帖子值得收藏,细细品读。这个我个人在论坛里看到的最有营养的帖子,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A:
写的非常不错,可以出个小册子!(文中有个别字:及其)

网友:
精彩,3d板块,能细致研究飞机的模友已经不多了,大多都沉迷在飞行技巧上。楼主的阻力中心的观点很有意思,值得借鉴。对称翼型,平飞时候是有一个迎角的,考虑阻力中心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在正面投影几何中心位置往下修正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的非常不错,可以出个小册子!(文中有个别字:及其)

多谢!改了。

网友:
佩服楼主的精神和毅力。赞!
求飞行视频!

网友:
大作!!!!详实的资料,理论联合实际
赞!!
这才是必须受精的好文啊!
版主呢,出来给精华啦!!!!

网友:
这么长时间没上论坛,一上来就看见如此大作,幸运,幸运

网友:
楼主的蒙皮图案 是怎么搞的?

网友:
想了想,还是觉得应该马上顶贴支持,希望更多3D同好看到这编极具营养的文章

网友:
关于舵机的出线这点
这个极力也要吐槽一下
有的侧面出线,模型装舵机好累,

网友:
不加精没道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