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liftoff模拟器设置日本手的问题。

楼主(2020-02-18):
看b站教程版本不一样,这个是steam的最新版本,全英文一脸懵逼,求教求教!

楼主:
哪个选项呢?试了一遍,好像都不对

网友A:
第一个图,模拟器里让你摇哪个杆是用美国手举例的,看通道的那几个单词,别看示例,你按日本手来推杆就行了。

网友:
B站上有最新版的教程,你是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图,模拟器里让你摇哪个杆是用美国手举例的,看通道的那几个单词,别看示例,你按日本手来推杆就行了 ...

搞定了,手动校准就可以了,我把事情想复杂了

网友:
这个模拟器咋调反应慢点 呢 上去就翻车  和以前的模拟器完全不一样了 控制不住了

网友:
steam今天刚更新了liftoff,就是不增加汉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