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5.8G+VR盒子和肥鲨这种对比怎么样啊?

楼主(2020-02-18):
手机+5.8G+VR盒子和肥鲨这种对比怎么样啊?
萌新请教。
看手机VR盒子介绍FOV有110度。。。那不是完爆肥鲨啊?

网友:
手机有延时的,别想了

网友A:
看到楼主的启发,不知道把小飞手放进vr box里面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楼主的启发,不知道把小飞手放进vr box里面效果如何

可以的,以前有一个小飞手专门的VR盒子,效果很好,可惜现在停产了。普通的手机VR盒子是双目的,小飞手不能用。

网友:
起雾了解一下

网友:
用小飞手吧,还有一个眼镜罩那个可以搭配买。用眼镜跟眼罩个人感觉不太安全,在人多的地方怕,在人少的地方更怕

楼主:
肥鲨这种的FOV视角才四五十度感觉太小了。。。平时玩VIVE多一点 110度都感觉有点点黑边,无法想象五十度的VR视角。。。5.8的接收机入好了带了一个一二十块钱的VR眼罩,视角太小了。。。延时倒还行吧,1百多毫秒不是极限穿越还能用用。。。准备入一个第三方的VR眼睛试试。
话说VIVE要是能接入5.8G的视频信号就太爽了

网友:
开始入门也是用的小黑鹰接收机+手机+视频眼镜,新手勉强飞一下自稳模式还行。主要问题是延时太长,总有操作错觉,动作非常不精准。建议直接上眼镜,免得重复投资。我飞了十几个小时后,直接换了大疆套装。操控和画质完全没法比。

网友:
确实,直接上大疆,一步到位,不要去折腾那些模拟了,不是一个档次

网友:
小飞手有新版VR眼镜啊,比原来那个外形好看

楼主:
OK,都收到了。来反馈信息了。。。
入了5.8G手机图传,又收了个传说中的入门神器EV200D,又把箱底的VIVE拿出来了,还有瞎搞的一个1.5寸小屏,各种实验中。。。。。。
最开始收到的是手机图传,没对比时的确感觉挺神奇的,直接眼镜盒里手机一扔就可以耍了。。。不过等EV200D到手一对比就发现不足了,
最大的问题应该还是干扰吧,手机上显示的各种雪花波纹,在EV200D里居然都没有,神奇的EV200D,果然是神器了。手机图传只有640*480的4:3分辨率很难受,EV200D的16:9舒服不少。延时也是很小。
1.5寸小屏直接绑在控的把手上,方便到时真方便。
不过最后。。。VIVE上玩一下LIFTOFF之类的之后,才发现如今的FPV眼镜没一个能打额。。。FOV 110对42,90HZ,色彩,超大的菲镜,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VIVE完爆EV200D。。。唉,FPV眼镜还有得发展了,现在的还只能都算是玩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