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飞机知识为何和我 背道而驰?

楼主(2020-02-19):
我的 飞机重心点在 舵机那,电池挨着舵机的,不算机头的电池,这样有动力飞起来还不错,但是关动力掉高太厉害,基本没法滑翔飞行!这个重心也 违背了重心在机翼前缘1/3处的飞机知识吧??  如果像图上在机头加个电池配平,重心能移动到机翼1/2处,但是这样扔出去就往下载,基本无法滑翔......
如果我想滑翔的话,只能把机翼往前移动,如图2,关动力滑翔好一点,但是有动力抬头又严重, 尾翼的话舵面我 都是水平的!

请问 老 司机,这个问题这么解决?

网友:
再潜水!关键词,拉力线、重心!!!

网友:
看机头感觉下角度拉好厉害

网友A:
问题出在机翼后边缘向下倾斜的那条木头,以为做了个翼型,其实变成了襟翼。
重心在机翼后方,加油的时候,在襟翼抬升作用下,出现抬头。关闭动力,则勉强滑翔。主机翼需要改造,把襟翼拆掉放到机翼前沿试试。

网友B:
先调好静态滑翔,再调整动力拉力线。

网友C:
要有拉力线的概念

网友D:
那个副翼向下的角度是不是太大了,看上去都成襟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出在机翼后边缘向下倾斜的那条木头,以为做了个翼型,其实变成了襟翼。
重心在机翼后方,加油的时候, ...

那是做的副翼,大哥!角度也可以随时快调的 ,关键是重心要在 机翼1/3处,重心调对了但是 不能 无动力滑翔,感觉机头太重一样,如果把机翼往前移动,那能滑翔,但是 重心却没有在靠近有、机翼1/3处,  只是我 做 前拉机遇到这种情况,做 腰推如飘飘机6、结构的 飞机 这么做 都 好 飞也好 滑翔 !

有点蒙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调好静态滑翔,再调整动力拉力线。

静态滑翔就如图2 机翼往前移动就 可以,抬头的问题 我可以 下拉电机调整拉力线,这个 我懂,但是重心位置和机翼距离太远了,这不违背了  理论上说的 重心要在 机翼1/3处了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副翼向下的角度是不是太大了,看上去都成襟翼了

那个 可以随时通过快调调节,我就 没搞明白 重心非得在机翼1/3处,我 没在那 距离差很多 也可以飞啊 ,还 很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有拉力线的概念

好歹混了 这么多 年 中将了,拉力线我还不知道 ?图2我 把电机往下压一点就 可以 解决抬头的问题,但是那 重心和机翼距离也太远了吧,违背了重心要在机翼1/3的常识了

网友:
拉力线过重心了吗

网友E:
我的 飞机重心点在 舵机那,电池挨着舵机的,不算机头的电池,

不算机头的电池是啥意思?不安电池时的重心吗?重心指的是装、上电池后飞行状态时的重心。不算机头的电池时的重心没讨论的意义。除非你不安电池手掷滑翔,但重心靠后不能滑翔。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是做的副翼,大哥!角度也可以随时快调的 ,关键是重心要在 机翼1/3处,重心调对了但是 不能 无动力滑 ...

重心调对了但是 不能 无动力滑翔,感觉机头太重一样

俯冲的话你应该看水平尾翼安装角和升降舵舵面角度。
重心在后也能滑翔的原因是水平尾翼提供了升力,这在竟时滑翔机里是存在的。
1/3重心一般指这种可操纵的动力飞行机,一般平尾不提供升力或者提供负升力,使飞机达到动态平衡状态,才能好操纵。

你的飞机滑翔状态是水平尾翼提供升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心调对了但是 不能 无动力滑翔,感觉机头太重一样

俯冲的话你应该看水平尾翼安装角和升 ...

尾翼是水平的 也就是 和 机身的碳杆是平行的 ,一般模型 平飞时 飞机尾翼都要做平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 飞机重心点在 舵机那,电池挨着舵机的,不算机头的 ...

如图2时,重心还是在 舵机那里,却能滑翔......这 咋 回事呢 ??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图2时,重心还是在 舵机那里,却能滑翔......这 咋 回事呢 ??

机翼往前挪了,重心不可能还在舵机那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歹混了 这么多 年 中将了,拉力线我还不知道 ?图2我 把电机往下压一点就 可以 解决抬头的问题,但是那 ...

机翼安装角多少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歹混了 这么多 年 中将了,拉力线我还不知道 ?图2我 把电机往下压一点就 可以 解决抬头的问题,但是那 ...

另外,论坛中将不代表水平高啊,灌水就行

网友:
关动力马上掉高一般有两个共存的问题:前后重心不正确+电机推力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