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能装飞控么?

楼主(2020-02-19):
好久不玩直机了还有人在玩450吗?偶然看到直机装上飞控能像多轴一样稳请问下450能装飞控么?

网友A:
能啊,你只需要悬停得稳吗?

网友B:
可以,看我最近发的几个H1飞控安装在亚拓450L的贴子吧,有视频

网友:
之前亚拓那个不是有3GX 加gps的那个套装嘛。
正常只有3轴陀螺仪也能稳,肯定不如带GPS的稳当就是了

网友:
伟力k120都装上了

网友:
可以,推荐穷人pix或者乐迪 mini pix

楼主:
有没有推荐的最好设置别太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我最近发的几个H1飞控安装在亚拓450L的贴子吧,有视频

设置简单么?450机子小也能装?这飞控出来多久了靠谱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简单么?450机子小也能装?这飞控出来多久了靠谱么

設置好像 K8 一樣那麼簡單,安裝在450L ,兩傍仍有少許空位,

你看我最近發的 H1 飛控的貼吧,內有視頻,及注意事項,

最近疫情嚴重,我出不了遠些地方飛,將來會拍視頻給你們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简单么?450机子小也能装?这飞控出来多久了靠谱么

450 PRO  SPORT 我都看见过装飞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啊,你只需要悬停得稳吗?

对的

网友C:
我装悟空H飞。和四轴飞起来差不多。不过不建议太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装悟空H飞。和四轴飞起来差不多。不过不建议太重。

你也是45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