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竞速FPV玩固定翼问题

楼主(2020-02-19):
大疆出了这个逆天的FPV高清眼镜后,终于入手了。一直想拿它体验固定翼第一视角飞行,所以搞了个小小猎鹰先练着,等日后习惯了上涵道FPV。
那么问题来了,为了防止固定翼上天后迷航或者远飞丢机,我想问一下大疆这个眼镜能不能加OSD呢,那种有GPS的OSD,能够在起飞前按键定位下起飞点,上天后有距离起始点距离和高度显示,并且有箭头指引回到起始点。但是不需要飞控,不需要飞控,不需要飞控,就是纯GPS加OSD(类似非凡OSDGPS那种产品)请问现在有这种适合大疆这款FPV的OSD和GPS吗?谢谢大家了。刚入不太懂

网友:
没听说过有这玩意儿,以前玩的固定翼小胖,是有飞控的

网友A:
osd信息来自飞控。但是大疆还未开放显示所有osd信息。不过根据最近更新,说是下个升级版本会支持显示gps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d信息来自飞控。但是大疆还未开放显示所有osd信息。不过根据最近更新,说是下个升级版本会支持显示gps信 ...

以前用模拟图传时我用过非凡OSD,是不需要飞控的,天空端直接OSD和GPS直接叠加到摄像头上就行

网友B:
inav支撑dji osd了。可以装一个inav飞控 然后飞手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av支撑dji osd了。可以装一个inav飞控 然后飞手动。

请问是哪个INAV,X宝没搜到啊

网友:
加个手机上面开着gps,调成永不息屏,行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哪个INAV,X宝没搜到啊

f4 f7飞控都可以刷inav固件
然后dji信号线焊接在飞控上就行了 gps和罗盘也焊接在飞控上。
其他的应该都不用接,电脑上设置好osd信息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f4 f7飞控都可以刷inav固件
然后dji信号线焊接在飞控上就行了 gps和罗盘也焊接在飞控上。
其他的应该都 ...

好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f4 f7飞控都可以刷inav固件
然后dji信号线焊接在飞控上就行了 gps和罗盘也焊接在飞控上。
其他的应该都 ...

还想问一下,我听卖家说现在大疆最新的固件已经有OSD了,但我理解应该是没有GPS功能,那我想定位的话是不是还得买INAV的飞控加GPS只把?不能直接就搞个GPS?

网友:
玩远程fpv需要考证吗
来自微站

网友:
第一,目前所有证都没啥用。第二,远程fpv违法,除非你能申请到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