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手抛机改装失败,太重了,推不动

楼主(2020-02-20):
2S 500MAH电池电机是涵道 地平线固定翼上拆的,听着声响挺大,哪知道还是推不动,是不是把涵道加个圆筒推力大一点?

网友:
可能是推力小了 也可能是飞机重了; 之前用35涵道 2s 推的动

网友:
换大桨、增大直径,只要动力足,门板飞上天。
要有信心、有办法,能做事、做成事。

网友:
这玩意,老老实实搞个桨叶,涵道需要电池大,但这飞机载重不行,不能携带大c电力

网友:
这个造价不菲

网友:
这个是T宝上的儿童手抛机?4.2v20A的装双桨,能推动?

网友:
地平线涵道不行,推力不够,真想上涵道就群汐30涵道

网友:
上30涵道吧,最大推力200g+,地平线涵道推力太小,更适合微型机

网友:
换涵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