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a Flight入门教程] 基础篇 固件烧写指南 易捷模型

楼主(2020-02-20):
欢迎来到穿越机基础教学,此篇教程为基础系列第一课,固件烧写准备工作

         在开始教程内容之前你需要确保完成了以下事项

  • 确认已正确安装飞控
  • 确认已正确安装最新版Beta Flight地面站
  • 确认已正确安装相关驱动程序
  • 确认已安装Zadig

        以上软件下载地址可在公众号内回复''网盘''获取

固件烧写

用USB线连接飞控,打开Beta Flight软件则来到欢迎页面(如上图),首先请确认飞控已正确连接电脑,右键我的电脑→管理→设备管理器,在端口(COM和LPT)栏目里应有和飞控相应的硬件COM口,如下图。否则请检查电脑USB接口以及更换数据线。

准备烧写
在开始之前请手动使你的飞控进入boot模式,首先拔下飞控USB连接线短接飞控boot引脚或按住飞控boot开关(如下图)后给飞控插上USB线,此时飞控蓝色活动指示灯保持常亮状态。

如果正确进入DFU模式则地面站右上角会显示【DFU模式】如下图

如果地面站没有显示DFU模式,则打开Zadig软件,在上边栏选择Options→List All Devices,并在下拉菜单中选择STM32 BOOTLOADER然后点击Reinstall Driver(如下图)

点击Options

点击List All Devices
点击STM32 BOOTLOADER

点击Reinstall Driver

驱动安装成功,Close
确保以上操作无误后则可点击【固件烧写工具】进入烧写页面
烧写页面
  • 显示非稳定版本
    (打开此开关可显示出当前未正式公布的测试版本固件,使用测试固件)
  • 选择飞控固件
    (即选择与你飞控相符合的固件,如果不知道自己的飞控版本则需联系卖家询问)
  • 选择固件版本
    (即选择想要烧录的固件版本,每个版本都有不同的功能,如不完全了解则优先选择最新版固件 )
  • 无重启序列
    (如果飞控无法直接烧录或者烧录失败,则需短接飞控BOOT或按住BOOT开关上电,使飞控强制进入DFU模式,并打开此开关进行强制烧写)
  • 全盘擦除
    (即擦除飞控内所有数据从新设置飞控,如果想要保留数据升级飞控则需要关闭此开关)
  • 手动设置波特率
    (即为手动更改飞控的波特率,如果对此不了解或者不知道正确的波特率则保持此选项为默认即可)

以Matek F411 SE飞控为例,在【选择固件版本】和【选择飞控固件】两个菜单里选择正确的飞控固件并打开【无重启序列】和【全盘擦除】两个开关。注意在地面站10.6.0版本,及飞控4.0版本以后的固件版本中,应选择带(四个字母)后缀的固件(此为飞控制造厂家发布的统一目标版本),如下图
正确设置的情况如下如所示(仅供参考)

接下来点击右下角的从【网络加载固件】按钮或点击【加载本地固件】按钮来加载已经提前下载好的固件

点击从网络下载固件后图标变成【下载中】则等待下载自动完成,若等待时间过长或下载失败则需挂载VPN或其他科学上工具,可也选择 从本地加载固件选项,加载已经从第三方下载好的固件,但需注意与飞控版本一致

正确加载固件后,页面会显示相应的版本信息(如上图),此时请再次核对,检查无误后点击【烧写固件】按钮,下方的进度条将开始读条,此时请等待固件烧写完成,如果遇到英文报错则等情况请重复上述准备工作确保没有错误后重试。

烧录完成
待进度条显示绿色烧录完成后,请断开飞控连接并重新启动地面站,再次连接飞控后点击右上角的连接按钮,此时进入调参页面。请注意:首次连接飞控后地面站会弹出对话框,此时请点击应用自定义设置,此为厂家专门预设的飞控设置。
等待飞控重新启动,此时烧写工作完成

       其他注意事项:
  • 飞控无法连接时多数是因为数据线损坏造成的
  • 对于不了解的设置请尽量保持默认
  • 由于未知原因,每次进入DFU模式时都有可能需要重新用zadig安装BOOTLOADER驱动
  • 请尽量保持飞控固件为最新版(测试版除外)
  • 每次更新固件时都应开始【全盘擦除】开关,以此来避免一些未知BUG
  • 请注意不要烧写与飞控型号不一致的固件

网友:
真正操作的时候,很多时候容易出现驱动安装不正确的问题,及时用了zadig,驱动还是不对。昨天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个问题,bootloader的驱动总是有问题,无法刷固件,折腾了很久也没有解决,怀疑可能是固件太早了,是2016年的,可能win7对驱动的支持不太好,懒得重装系统了,就没有再折腾了。

网友A:
哦,对了,我的飞机是以前买的kingkonggt100,用的飞控是个比较冷门的pikoBLX飞控,貌似在2017年以后,beatflight已经不支持这个飞控了,我翻了半天,找到了17年的固件,但是奈何没法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对了,我的飞机是以前买的kingkonggt100,用的飞控是个比较冷门的pikoBLX飞控,貌似在2017年以后,beat ...

  建议还是换目前 主流的飞控吧 ,自己用着舒服设置还简单。

网友B:
我关注了回复没反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关注了回复没反应的

你需要什么 , 资源下载的话。  在公众号首页点击关联信息找百度网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需要什么 , 资源下载的话。  在公众号首页点击关联信息找百度网盘。

收到,谢谢

网友(2020-08-13):
楼主,你好,我的飞控是HAKRC的,开始刷老是刷不上新固件,按你的方法显示刷成功了,但是,再联电脑或通电,只有电源灯亮,飞控无作保反应。联上电脑调参时显示连接上了,可校准加速度、陀螺仪、加速度计、气压计等一排按钮全是灰色,且调什么飞控都没反应,按保存,则死机。麻烦给分析如何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