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世X5是配6S4200MAH,还是配6S5200MAH?

楼主(2020-02-20):
请群里用过的朋友告知,谢谢!

网友A:
配6S4200MAH

网友B:
600-700克的样子 重量才是第一的

网友C:
我觉得也应该看重量,现在6S5200mah的电池,有670g到850g的
区别还是挺大的。

网友D:
看用什么螺旋桨飞
520 4200
550 5200

网友:
格式4200完美

网友E:
550 也可以用4200就是需要大C数的要不容易搞怀孕。

网友F:
4200更好,因为比较轻

网友G:
亚拓550用560的桨,4200 50c电池,70定速,可以一般3D动作四分半,下来还有3.7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