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入dji fpv 畅飞套外加5寸3寸机有问题请教

楼主(2020-02-20):
作为穿越机的一个新人,刚入了dji FPV畅飞套外加一个5寸机一个三寸机。5寸机买的是卖家装好的套机,3寸机买的散的准备自己装机(主要是装机费300元,觉得有点贵哈,本想也在老板店铺里,买3寸带天空端的套机,是在不好意思搞价了,毕竟老板也要养家,能理解。考虑了一下在店里买3寸的散机,咸鱼买了一个天空端,勤俭持家。)。

买五寸机的时候,主要是考虑用我465直升机的6s  1300毫安电池,看狂魔的5寸机使用4-6s电池,就拍了。到货后研究了一下,飞塔是电调是40a的,电机是个格普2306 2450kv的,看了一下别家卖家这个电机2450kv标的是使用4s电池。也有卖家说飞塔电调50a 才能用6s电池飞。
现在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
一、这个配置不暴力飞会不会烧电机什么的,能不能相对流畅的用6s电池飞。
二、如果6s飞不了,那我用3s电池能飞吗(有的卖家格普2306 2450kv标的是3-5s。主要是我有8块3s  1300 和8快6s 1300的电池。所以不想再单独配4s电池。这样的话电池能和我的直升机固定翼通用了)。
三、如果3s和6s都不好飞这个配置的话,那我就有点尴尬,不行就在入一个格普MARK4 HD5的6s套机?真的不想再买电池了。。。。

不管怎么说,和狂魔老板接触后,老板也是个实在人,积极热情的帮助我指导我。就是这个6s细节没注意好。 搞得我现在有点尴尬了。

看卖家装好的5寸机电源接口上和飞控上各焊接有一个黑色圆柱形。这两个分别是什么作用,我照着焊接3寸机的时候需要区分黑圆柱体的正负吗?

关于betaflight 飞控和pid设置,必须设置吗?不设置能飞吗?这个betaflight 飞控设置的软件是链接Assistantr软件后,在眼镜里选择相应的菜单,完后电脑上出现对应的画面,在电脑上设置? 这块儿有点懵。

穿越机上电池后,如何找平衡点?

最后想问一下有没有飞过直升机的玩家飞多轴的,两者手感差距大吗?多久能适应,还是针对穿越机需要单独练习操控。

最后想说的是为什么飞控不预留一个6排线的插口,直接把天空端的线插在飞控上呢,而是要焊接在不同的地方。。。。有点头大,主要是焊接技术太差,买过两次焊台和焊锡,就是焊不住线。 除了焊接外,看了一下装机,相比起直升机的维修调试,感觉穿越机装机简单很多很多,当然仅仅是目测简单,不是实操。

最后希望我不要炸鸡,玩的愉快,飞完后再写感受。同时祝广大模样健康文明飞行。后面有问题还在帖子里请教各位大侠,特别希望得到大家更多的帮助。

网友A:
我有一个新手群你有没有兴趣过来

网友B:
电机KV值只适合4S了。

网友C:
兄弟,我和你几乎一样的情况,直升机背景,不过只到正飞巡航的水平。然后跳坑,昨天刚拿到的第一台大疆全套套机。手感上来说,我感觉穿越机比直升机好飞,主要是你只有一个方向需要训练,不像直升机,八面悬停,这是要吓死人的。第一人称飞行也很有意思,感觉自己就是飞机驾驶员。你说到的betaflight其实不难,稍微花点时间时间学习一下就行了,对于新手,基本功能就那几样,玩复杂了肯定也要深入的。你如果买的是套机,应该是不需要上betaflight的,店家都帮你调试好了,你只要问他哪个是解锁按钮就行。

网友D:
我买的是kk的4s 3寸套机,直接来插线就可以飞,不需要焊接;其实焊接也不难;
穿越机比直机简单的不是一点半点;
你买2套,天空端和遥控、眼镜怎么对频?  换一个飞机对一次?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新手群你有没有兴趣过来

你好  萌新想入穿越坑  能不能拉进群学习一下 谢谢

网友F:
穿越机新手群545324834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是kk的4s 3寸套机,直接来插线就可以飞,不需要焊接;其实焊接也不难;
穿越机比直机简单的不是一点 ...

对频之后,下次不管启动那架飞机不能自己对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KV值只适合4S了。

店家的配置明明标的是4-6s,我买之前还专门说了,主要是想用我的6s电池。。。。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我和你几乎一样的情况,直升机背景,不过只到正飞巡航的水平。然后跳坑,昨天刚拿到的第一台大疆全套 ...

betaflight设置链接的是assistant软件吗?还是单独的软件?

网友F:
另外回复一下你的问题:
1:不暴力飞怎么都不会烧,除非你的电池电压超过电调或者分电板的额定输入电压。
2:6S和3S隔太开了,一般来说如果套机设置的是6S的电池,那么说明电机是适配6S动力的KV值,如果改成3S,也许可以飞起来,但是会很肉很肉。电压相隔尽可能不超过5V以上。比如5S
3:6S套机还有很多选择,比如翼飞的DC5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0479606169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我和你几乎一样的情况,直升机背景,不过只到正飞巡航的水平。然后跳坑,昨天刚拿到的第一台大疆全套 ...

解锁按钮是干嘛的。。。。。一头雾水

网友:
简单的入门设置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另外回复一下你的问题:
1:不暴力飞怎么都不会烧,除非你的电池电压超过电调或者分电板的额定输入电压。
...

谢谢老哥热情的指导,已经申请加入群,但是好像没通过。//

网友G:
betaflight有限制油门的功能,但我不确定是不是全局的,有其他飞控(RF)的油门限制是全局的,通过限制油门这样2450KV这样的电机也能上6S,而且还能提升动力。
楼主可以先用3S练习,穿越机练练炸炸很快就会换装备的。。到时候再考虑换电机和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G:
betaflight有限制油门的功能,但我不确定是不是全局的,有其他飞控(RF)的油门限制是全局的,通过限制油门 ...

我没想着用穿越机玩特技。也不想那么暴力的,就是畅飞的那种感觉就可以。 如果真玩特级还不如玩直升机,姿态还优美。

我就像体会第一视角掠过树梢,掠过小河那种轻盈畅飞的感觉,主要是放松。什么快速钻特别小的洞洞,我觉得意义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穿越机新手群545324834

群答案是什么

网友F:
随便填,看管理心情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随便填,看管理心情通过

谢了…已经进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  萌新想入穿越坑  能不能拉进群学习一下 谢谢

加我微信1049377068

网友H:
我猜店家不给配1750kv马达是因为dji的天空端不支持6s
dji fpv air 最高支持4s,如果从图传供电接的话开大功率可能电供不上 还得另外接一个12-17v的降压bec。
个人认为买电池是最省事的, 2-3块 4s 电池就能爽飞了,回头这电池还能用来飞64涵道。
当然,如果你想换6s马达的话记得dji天空端不能直接电源接上。

或者如果能退直接退了,或者让卖家换6s套机。

另外问下,看你那么多电池是不是时间也都比较长了, 我的格式1400mah,x3能飞自旋钟摆2分钟的电池放6s穿越机上1分钟不到就低压报警了。 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非常好的6s直机电池,你还是需要买新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猜店家不给配1750kv马达是因为dji的天空端不支持6s
dji fpv air 最高支持4s,如果从图传供电接的话开大 ...

6s   x3能钟摆2分钟的电池,在穿越机上飞1分钟不到。。。。。   这个刷新了我的认知,我以为直升机特技动作很费电,直升机自重也很重。
照这么说,我还是买两块4s电池吧,2快不够飞把,出去一趟飞几分钟回来不够折腾,最少得4块电池才值得出去一趟吧。
话说直升机操控和穿越机差距大吗,能飞直升机,穿越机还需要练习吗。能简单航线就好。特技速度啥的不要。

网友:
有直接插的飞控,你没找到。以后再出的就会考虑大疆飞控接口。实在不行找个修理手机的给50块钱就给你整了。

网友:
我也是新手,以前飞过固定翼,也买的狂魔的机子,4寸的,当时买的模拟图传,后来受不了大疆的诱惑,买了眼镜和天空端
电机是1507KV2800的,4S电池1550的格式金砖(95C),不暴力能飞10分多钟吧!
穿越主要是手动模式开始有点不适应,跟以前飞大疆航拍机完全不一样的感觉,适应了就好了!
有空的时候练练模拟器,能减少一些炸机。当然真机不可能一点不炸的,尽量减少吧!我目前炸断一根机臂,桨保护罩换了有七八只了,桨也坏过一只。。。

网友:
不要纠结你那几块电池了,因为穿越机不像直升机还有个外壳保护电池,穿越机是直接外置电池的,炸鸡难免有时会伤着电池,看你帖子你又是新手炸鸡难免,所以电池在 穿越机里 是消耗品,模友不是常说吗没有充坏的电池只有用坏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解锁按钮是干嘛的。。。。。一头雾水

他说的解锁按钮是指为了安全,遥控上要设置一个锁定拨杆,锁定螺旋桨不让他转动的以防意外,只有解锁后推油门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他说的解锁按钮是指为了安全,遥控上要设置一个锁定拨杆,锁定螺旋桨不让他转动的以防意外,只有解锁后推 ...

明白了,就和直升机里的熄火拨杆一样。关键时间失去姿态了,无法控制时,切熄火,切掉了直升机动力,自由落体相对损失小点(当然调试机器时也切熄火,防止误操作伤人)。

那换句话说,我是不是也可以看多轴翻机了,救不过来了,直接切解锁按钮,切掉动力,这样失去动力撞地总比带着动力装地损失小一点?

网友:
狂魔3寸,去淘宝卖航模电芯的买2000mah电池,16-18一片,38G重,回来自组电池,不要看他的C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就和直升机里的熄火拨杆一样。关键时间失去姿态了,无法控制时,切熄火,切掉了直升机动力,自由 ...

相对应该好点

网友J:
这样跟你说吧,我最早玩过伟力小直升机和美嘉欣f45,然后玩cc3d穿越机一下就上手了现在的F4飞控和f7飞控都比以前的飞控更好上手,说的那个圆状体是电解电容滤波用的,建议你在b站上多看看教程,特别详细,也特别多,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样跟你说吧,我最早玩过伟力小直升机和美嘉欣f45,然后玩cc3d穿越机一下就上手了现在的F4飞控和f7飞控都 ...

谢谢你,我也是伟力911起步的…

网友:
用大疆眼睛和天空端,然后可以用futaba的空吗?

网友K:
狂魔4寸玩家来顶,确实如楼主所说,店主是个很有耐心很负责任的人,我已经很店主成了好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K:
狂魔4寸玩家来顶,确实如楼主所说,店主是个很有耐心很负责任的人,我已经很店主成了好朋友。

我的3寸机,已装好,起飞,虽经历坎坷,但结果还是很棒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6s   x3能钟摆2分钟的电池,在穿越机上飞1分钟不到。。。。。   这个刷新了我的认知,我以为直升机特技动 ...

x3用的电调最大也就60a 穿越机可是40x4=160a。所以穿越机对电池要求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H:
x3用的电调最大也就60a 穿越机可是40x4=160a。所以穿越机对电池要求更高

穿越机那么轻,速度和直升机差不多,为什么电调160a呢。不是40a ,50a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穿越机那么轻,速度和直升机差不多,为什么电调160a呢。不是40a ,50a吗?

40a是一颗马达的电流 穿越机有4颗啊。

实际上竞速多轴的速度非常非常快,普通直升机连灯都看不见

普通竞速直升机也很难跟竞速多轴抗衡,毕竟直升机质量太大,要大u字航道冲速度。

而多轴非常轻,在超大的推重比下比较容易很快的达到一个很高的速度。

目前6s多轴单颗马达都能推到2-3kg推力,4颗马达12kg 而起飞重量也不过1kg

如果您飞多轴的话可以关注下电流信息。。。满油加速阶段电流真的能上100a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就和直升机里的熄火拨杆一样。关键时间失去姿态了,无法控制时,切熄火,切掉了直升机动力,自由 ...

翻身控制不了切自稳比切熄火好,熄火是直接炸鸡了,连自救的机会都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40a是一颗马达的电流 穿越机有4颗啊。

实际上竞速多轴的速度非常非常快,普通直升机连灯都看不见

老师好专业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