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电

楼主(2020-02-20):
这些小飞机就百来块,我改装加个同电压灯带数量也不多,请问为啥就退油门时候会断电失去信号?灯带是由焊接在主板电池端上面引出线供电,就是共用正负极两个焊点.我后来灯带电源断电后推油门也会导致断电,观察飞机是丢信号状态,请高手回答下

网友:
放电电流能力不足。就是我们说的供电不足。

网友A:
电池不行了吧?改之前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行了吧?改之前正常吗?

改之前同样电池就没事

网友B:
电池带保护板吧。或者放电倍率不够

网友C:
别搞玄学,直接量电压。

网友D:
弄不好是你改装时造成电池过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带保护板吧。或者放电倍率不够

没有啊那种小小陀螺仪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弄不好是你改装时造成电池过放了。

不可能啊每次电池我都充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搞玄学,直接量电压。

不会

网友E:
电调5V供电不足,把灯外接再电池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可能啊每次电池我都充满

换其他电池试试,确认是不是电池坏了。另外先把灯带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调5V供电不足,把灯外接再电池上

过后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其他电池试试,确认是不是电池坏了。另外先把灯带去掉。

灯带有单独插头但是共用电源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过后我试试

电压要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压要对啊!

改天拍给你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天拍给你看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