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9摇杆改装双回中问题

楼主(2020-02-20):
手上一个天9控  买的时候选的是右手油门  我是用到自己做的坦克上的  想把这个改成能自动回中的摇杆   需要哪些东西   有改过的大神  帮忙推荐一下呗   尽量小成本制作  谢谢了

网友A:
卸开后盖,需要加个弹簧,你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B:
淘宝搜天地飞摇杆回中一个小塑料块和小弹簧就解决很便宜

网友:
说的都对

网友C:
拆后盖,还有天线那边,打开看下回中的结构,网上有卖改套件的,买一个回来把油门那边2个铁片拆掉,把买的塑料片塞进去,弹簧拉挂到卡块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卸开后盖,需要加个弹簧,你一看就明白了

OK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搜天地飞摇杆回中一个小塑料块和小弹簧就解决很便宜

好的  我去搜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后盖,还有天线那边,打开看下回中的结构,网上有卖改套件的,买一个回来把油门那边2个铁片拆掉,把买的 ...

好的   明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