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电机、电调匹配的问题

楼主(2020-02-20):
雷神的5688电机和好盈的150A电调能不能配合使用?雷神电机也就匹配160A电调而已,150A不也没差多少么?
如果因为5688电机功率更大导致150A电调发热厉害,适当提高减速比会不会好些?
手里一堆150A电调,160A电调太贵了,不想买。

电机参数:雷神电机,KV值1200;匹配160A电调
电调参数:好盈酷跑或MAX8,持续电流150A;匹配3至6S电池

4274电机轴长才20mm,改装车的时候太受束缚,而且轴径才5mm,稍微加工一下就快断了,我实在是受够了。

网友A:
看你用多少s的电池   6s的话
我觉得不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用多少s的电池   6s的话
我觉得不保险

麻烦详细点说。
我后来又想了一下,是不是因为大电机内阻低,导致整个电路的电流很容易升高,所以要限制电流?但是到底电流升高多少呢?20%?30%?但是如果电流升得很多,那为何160A电调就能承受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详细点说。
我后来又想了一下,是不是因为大电机内阻低,导致整个电路的电流很容易升高,所以要限制 ...

个人理解  5688官方说用160A是因为  峰值电流肯定是160A的大  在8s(原厂好像是8s吧)也可以稳定耐用  不至于分分钟过热  找不到5688的电流数据  我也没有这玩意
想上8s,手法暴力的还是换个电调稳一点,当然不怕死的也可以6s150A干一下,反正有热保护,顶多烧掉mos……哈哈哈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  5688官方说用160A是因为  峰值电流肯定是160A的大  在8s(原厂好像是8s吧)也可以稳定耐用  不 ...

我好像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是说,这电机正常应该匹配8S电池,电压够高了电流就不会很大、会在安全范围内。
但是降到6S,由于功率基本不变,电流就会很大,会大大超过150A。
是这么理解吧?

但是官方说用6S、8S是都可以的,也就是允许用6S电池、160A电调、5688电机这样的组合,这也是我的疑问点。

另外还有个问题,如果真的像你说的比较危险,那么我用这样的保险措施是否有用:
牺牲车辆的高速性能,通过提高减速比的方式降低整车功率,进而降低电流?(这样一来,不管如何暴力操作都不会有很高的电流)

我个人比较喜欢钻研理论,可能不是很好理解,对不住,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好像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是说,这电机正常应该匹配8S电池,电压够高了电流就不会很大、会在安全范围 ...

呃  我之前凭经验估计的  我以为5688配6s
谁知道他是8s  电压越大  电流越大的  6s150A可以一试  先温柔的开一开  看看温度  话说  kv低了  不换马达齿  转速够吗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好像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是说,这电机正常应该匹配8S电池,电压够高了电流就不会很大、会在安全范围 ...

同样大小的无刷电机 同电压下空载  kv越低电流越低  升高电压电流也随之变大  功率也会更大  就会要求更大电流的电调  电压大了  堵转或者瞬间启动制动的电流会更大   平稳运行的话   像航模电调  他的峰值电流就没有船用车用电调那么大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好像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是说,这电机正常应该匹配8S电池,电压够高了电流就不会很大、会在安全范围 ...

可以去taobao看一看航模无刷电机电压电流数据的图  比如朗宇的外转子无刷电机的数据就很全不同大小的桨(相当于不同的负载),在不同电压下的电流的大小,有助于理解
其实看习惯了这种数据齐全的图,觉得车用内转子大部分是真的简陋,除了最大电压电流就什么都没了,可能是车用的难测吧哈哈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大小的无刷电机 同电压下空载  kv越低电流越低  升高电压电流也随之变大  功率也会更大  就会要求更 ...

你可能没明白我的意思,我不是说同规格电机不同KV值的事,现在就说这个5688电机,KV值是固定的,1200。我也不是说U=IR这种电流随着电压升高而升高的事。

我重新表述一下我假设的情景吧(本假设不考虑机械损耗与热损耗):
由于我个人的玩车习惯,车辆的功率会在0至3000瓦范围内浮动,那么不妨假设功率就是3000瓦。(意思是先假设把功率设定一个上限,且无论如何也不会超过这个上限)
然后电池我用6S,因为我手头最大能力就是6S电池,而且官方也说了,5688电机可以用6S电池。不妨假设为满电电压25V。
那么现在功率P确定,电压U确定,理论上电流I也确定,3000/25=120A

那么我的问题是,是不是说只要电调的允许电流在120A以上就可以了?(当然电调要能够支持6S电池)而我的150A电调恰好满足这个要求。
这么推理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去taobao看一看航模无刷电机电压电流数据的图  比如朗宇的外转子无刷电机的数据就很全不同大小的桨( ...

我同事有玩固定翼的,我也了解一些,您说的这些我也基本都明白。但我想问的真的不是这些。

固定翼动力配置可研究的东西,比车用动力配置可研究的东西多出很多,这点我相信。但我认为拿玩车的思维玩固定翼是不对的,反过来同样也是不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能没明白我的意思,我不是说同规格电机不同KV值的事,现在就说这个5688电机,KV值是固定的,1200。我 ...

个人理解对于稳定运行的无刷电机  当然可以
车用无刷变化多,余量要留多一点的,亲测80A  3650  3300kv 2S给烧了mos  就是因为风扇坏了……
<

楼主:
有没有哪位理论大神给我分析一下,我只要纯理论的东西,非常感谢。
个人经验、个人经历、个人感觉之类的东西就不要拿出来说了。
言不对题的就更不要说了,谢谢!

网友(2020-06-03):
在给定电压下电流是由负载决定
假如3660齿比1:1000max5也带不动
假如2028齿比1000:1天行者20a也带的动

<

网友:
看由什么确定什么
56113电机搭配天行者20a那就要适配一个很大的齿比

<

网友:
看需要车怎麽跑
拉极速还玩起步
<

楼主:
问题已解决。
之前担心150A电调不够用,实际150A也已经极度过剩了。
谢谢各位朋友,不用再回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