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futaba遥控有飞行加成?

楼主(2020-02-20):
哈哈。最近收了一个成色蛮好的14sg,迫不及待对频飞了一下k110。不知道是不是心理问题,莫名其妙的四面悬停就都会了只是偶尔错舵还需要多练习,飞起来比原厂遥控跟手很多,110对头悬停的时候和飞机对视的感觉太美了这种心情不好描述,反正很美就对了,突然感觉直升机的魅力太大了,爱死了

附成色图。英文控很容易理解,很快就调好所有项目之前还担心搞不定

炸了N次的头罩,加了泡沫以后整个飞机都耐炸了许多

网友A:
旋翼头很漂亮,增加重量了吗?

网友:
貌似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翼头很漂亮,增加重量了吗?

我称过增加了1.1g。不过强度是成倍增加。精度也好不少

网友B:
直升机的魅力那是老大了,慢慢品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升机的魅力那是老大了,慢慢品味吧。

刚刚尝到甜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称过增加了1.1g。不过强度是成倍增加。精度也好不少

那就值得拥有

网友C:
小飞机在家飞很方便。

网友:
恭喜进阶

网友D:
上大机,魅力更大,现在基本都飞550-600的机型了,有味道,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大机,魅力更大,现在基本都飞550-600的机型了,有味道,哈哈。

有一架470待命技术好了上大机才不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飞机在家飞很方便。

确实方便。油门开小一点 基本不坏

网友(2021-01-06):
18sz还在对尾呢

网友E:
如果lz以前用的是伟力X6的话,自然会觉得14sg更顺手啦,摇杆分辨率翻倍不止精度提升,操控细腻度也就上去了。再研究一下exp调整手感会更好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lz以前用的是伟力X6的话,自然会觉得14sg更顺手啦,摇杆分辨率翻倍不止精度提升,操控细腻度也就上去了 ...

请教一下。exp怎么设置比较好。是比较激进还是比较柔和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exp怎么设置比较好。是比较激进还是比较柔和

最好加一点点柔和,让摇杆在中位有更大的余量操作,有时候手指会有些小动作你没感觉但摇杆有反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加一点点柔和,让摇杆在中位有更大的余量操作,有时候手指会有些小动作你没感觉但摇杆有反应的。

谢谢大佬建议。我一会按照您的参数设置一下试试 。你的m2也是同意的参数吗

网友F:
小机这么溜,大机更不在话下,

网友G:
飞行加成是什么玩儿